嵌入式 初学者问题!!

楼主(2009-08-19):
嵌入式 初学者问题!!
我学过c,java, 理解还可以!我想学嵌入式!曾经学过单片机,但基础很差!有人告诉我 先从单片机学起!
我需要 买板子吗?是不是 需要两块板子!一个先学单片机,一个学arm!
有没有 一块板子,都可以学的!
我还需要学哪些方面!
初学者
想学

网友A:
直接学ARM吧。
买个开发板玩玩就好了。

网友B:
就是,直接上ARM吧,想熟悉硬件的,就先把ARM当成一个高级的单片机学一段时间在去学操作系统

网友C:
谁能给我提出 一个 具体的 方案!
详细 一点的 比如 买什么样的板子!
看什么样的书!
或者说 arm怎么学!
谢谢!
我会 给他高分的!

网友D:
这个要看你有什么基础了,完全没接触过单片机的话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买个arm当单片机用。s3c2410的吧。主要是资料比较多。

网友E:
板子的话周立功的入门资料最多吧,友善的板子也不错,便宜啊

网友F:
单片机 学过 但基本没好好学,就记得几个名词!硬件基础很差!
编程还可以,系统的学过java!考过c语言二级!
linux 用过!安装过几个版本!知道文件结构,和一些基本命令!例如vi 的用法!
我应该怎么学嵌入式?高手 给给答案!难道 我要买两三个不同类型的开发板来练习吗?
必须先学 单片机吗?

网友G:
买一块arm板子就行了,参考芯片手册和板子自带的例子,自己写一些裸机程序调试运行一下,说实在的二级C语言真的不怎么地,还是要好好的补下c语言的知识,java在这方面没用,最好是先把板子当单片机玩熟了再去学操作系统吧,建议操作系统先学习下uCos
ps:本人也是初学

网友H:
楼上 买的什么板子!我想买一个,但不知道 买什么,看arm培训视频,买的时三星的,淘宝一搜很贵的!
也 不知道性能好不好!
那样的板子比较合适!

网友I:
同学刚买一块,友善之臂的,micro2440,淘宝上才六百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