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R3 IE支持flash问题

楼主:
现在微软发布的R3升级包里,号称有内嵌于IE的flash播放插件
? Adobe Flash Lite
Browser plug-in to render rich media Web sites
提示说要加入下面组件就可以用了
·SYSGEN_IE_FLASHLITE_DDRAW (Flash Lite Plug In for IE Browser)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该组件,只找到了
SYSGEN_IE_FLASHLITE(Adobe Flash ActiveX Control)
然后加入了该组件,但是,发现浏览网页时根本播放不了flash呀

请问我要如何做,才能在我的IE中打开网页中的flash?

网友:
貌似是sliverlight可以用。。。adobe的。。。。不知掉。sliverlight看演示里面是有了。

网友:
lz很快啊!

网友:
你是访问哪个网站,flash播放不单要有flashlite,还需要解码器支持,比如说yourtube需要h.264

网友:
看升级的release note有少做什么没?
另flash属于active控件,active控件是属于com组件的,是否有把com组件打进来?

网友:
我照release note做了,就是如第一个贴子说的一样。

谢谢楼上,我试试把COM加进来看看

网友A:
加了COM,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COM,不行

加COM當然不行。。。你試試silverlight的是否可行?

网友:
silverlight 可以用呀

网友:
那不太清楚了。。你的cpu是ARM還是X86還是MIPS還是什麼。。。。是不是flash只支持在X86下。ARM下的暫時沒支持到?具體的看下R3的spec

网友:
以下软件可稳定在WINCE4.2 ,wince5.0 ,wince6.0  ARM CPU上运行
================================================================
1.Flash7 IE插件(可在线播放www.youtube.com, www.youku.com ,video.qq.com ....等上 的视频)
2.Flash7播放器
3.网络媒体播放器(可播放优酷,6间房等多个视频网站上的视频,在ARM2440(主频400;内存:64M;网速:

80K,在线播放可基本达到 本地的播放效果,播放界面漂亮))
4.JAVA虚拟机
5.OFFICE办公软件(WORD,EXCEL,PowerPoint)
6.股票软件(可进行在线交易,有普通版和JAVA版)
7.五笔输入法(可提供源代码及注册表)
8.拼音输入法(可提供源代码及注册表)(比WINCE自带的拼音输入法要好用很多)
9.中移动飞信客户端
10.SkyPe客户端
11.英汉词典
12。手写输入法(支持简体,繁体手写识别)
13.电子语音朗读器(打开任何一个TXT文件后,会自动用语音播放)
14。PDF阅读器
15。WINCE QQ

-----------------
16.FTPSerVer
17.任务管理器
18.远程控制工具(USB连接后,可通过PC上的MOUSE和键盘操作嵌入式设备,也可录屏,是 调试的好工具)
19.注册表工具

具体安装方法联系 QQ:1040178540

网友:
我装了下看。。。貌似我的也没跑起来。但是可以确认的是一定是有了。。只是不知道怎么跑起来。也懒的做一个网页来放放看。。诶。。。你可以做个小网页签一个flash进去。。看看是否能播放就行了。。

可以确认的是R3一定是有个这个东东的。。你添加了试试

网友:
你是用哪一个IE测试的?IESample还是IESample_EXR?
IESample_Exr有些问题,你可以用IESample试试

网友:
确实是IESample才行,呵呵,我原来用IESample_EXR是放不了flash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加了flash lite也不能播放网页中的flash

网友:
可以用了。在IESample中可以。IESample_exr不行

网友:
同感。IESAMPLE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