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file()创建文件失败的问题

楼主:
   我想以系统时间为名创建文件,下面是我的代码,有个问题一直过不去,运行环境是wince5.0,用VS2005开发;请明白人指教一下:问题见批注
  一,类Client中用到的相关代码
   public:
       int StartSave();
   private:
      static wchar_t save_date[60];
      static int save_callback( void *inst , void* sample);
二,StartSave()
     ...
     SYSTEMTIME saveNowtime;
    GetLocalTime(&saveNowtime);

        swprintf(save_date,(wchar_t*)(_T("\\\\硬盘\\\\%4d-%2d-%2d %2d:%2d:%2d.rec"))

                  ,saveNowtime.wYear

                 ,saveNowtime.wMonth

                  ,saveNowtime.wDay

                   ,saveNowtime.wHour

                  ,saveNowtime.wMinute

                  ,saveNowtime.wSecond);
   .....
这一段的作用是将系统时间转化为一个字符串!
    我用messagebox打印出save_date的值为\\硬盘\\2003-1-1 12:12:3.rec

三,在回调函数中创建文件

         hFile=CreateFile(save_date,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ALWAYS,
                        FILE_ATTRIBUTE_NORMAL,
                         0);
                if(hFile==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NULL,_T("文件打开失败"),0,0);
                        return 0;

   程序编译后无错误,在执行过程中总是打出”文件打开失败“,我查看了错误代码是6号,也就是ERROR_INVALID_HANDLE,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注意:如果我在”hFile=CreateFile(save_date,  “
         这一行前加wchar_t path[]=_T("\\硬盘\\book.txt");
         并且把CreateFile的第一个参数换成path,则程序正常运行!所以感觉是save_date出问题了,但是打印出来路径对啊?不知跟宽字符有关吗?save_date和path都是宽字符啊?

网友:
应该使用CREATE_ALWAYS吧

网友:
\硬盘\2003-1-1 12:12:3.rec 这样的才是正确的吧
多加了\了吧。

网友:
回复91program:
   1,我需要的是OPEN_ALWAYS, 就是说第一次创建,以后每次都是打开第一次创建的文件进行操作!就是一段时间内不停的调用回调函数来完成对这一个文件的操作!
   2,正如我用红色字体写的,定义wchar_t path[]=_T("\\硬盘\\book.txt"); 后,用path做参数时,参数就是OPEN_ALWAYS,但是程序正常执行了!就是创建了一个文件,以后每次打开对他进行操作

   弄了两天了,总是不成功,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试试文件名中,不要出现空格和一些符号,只用字母和数字。

网友:
:不能用于文件名

网友:
回复91program:
    我也考虑过是这个问题,可是试过了,我把(_T("\\\\硬盘\\\\%4d-%2d-%2d %2d:%2d:%2d.rec"))改成
(_T("\\\\硬盘\\\\%04d%02d%02d%02d%2d%02d.rec"))试过,也不行!
    还有,这个\\在路径中需要用两个,我这儿是得用4个啊!

网友:
文件名不能包含 /\*?<>:|

网友:
你用的路径中多了一个“\”,含有“:”所以不对呀

网友:
你用Messagebox显示出来的路径中含有一个"\"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ultrapro:
    我试过了,好了!你说的是对的!哈哈!谢谢!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