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红外探测器能探测的最小温度是多少?

楼主:
红个物体都在常温下的辐射波长大概是多少??、

网友:
波长什么的我不太了解,接触过一次,不过没有认真了解过,杯具了

网友A:
有个公式λm·T=2898 μm·K
T是开尔文,即常温加上273,就像刚出炉的红铁两千多的温度,算出波长就几百nm吧。

网友B:
空气的的温度 和物体的温度差别应该不大吧 ??
在同一空间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气的的温度 和物体的温度差别应该不大吧 ??
在同一空间类

没有生命的物体如果有温差的话,肯定也会热交换到无温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公式λm·T=2898 μm·K
T是开尔文,即常温加上273,就像刚出炉的红铁两千多的温度,算出波长就几百nm吧。

2楼说的是 维恩位移 定律,算出来的波长是辐射的峰值波长。物体发射的红外线是连续的,主能量有一个谱段范围。建议楼主 用 "维恩位移"、"普朗克黑体辐射定律"等作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能找到此类公式及图形说明。
红外探测器测温方面的问题可咨询 一些 做红外方面的研究所。

网友:
额,这是物理问题啊,以前学过都忘了,还是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