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E下调试驱动时打印信息的问题

楼主(2009-09-14):
请教CE下调试驱动时打印信息的问题
各位:
问大家一个很弱智的问题,我在调试驱动时,通过RETAILMSG,和DEBUGMSG打印出来的调试信息,是打印在哪里的,好像这两个函数都是通过串口输出信息的,听说过有个超级终端,好像可以打印调试信息,是不是这两个函数的打印可以通过超级终端显示出来,不知道通过PB5.0的output窗口能不能打印出这两个函数的调试信息呢?
信息
问题

网友A:
通过调试串口打印信息,可能是UART0,也可能是UART1,具体看.bat和debug.c中的设置
RETAILMSG ---> release版本信息
DEBUGMSG ---> bebug版本信息
只要是串口调试工具都可以接收到打印信息,如DNW,超级终端等等

网友B:
用串口打印的话,超级终端可以实现,如LS所说
RETAILMSG ---> release版本信息
DEBUGMSG ---> bebug版本信息
如果通过PB5.0的output输出调试信息,可以用PB自带的KITL

网友C:
用超级终端,在计算机的所有程序-->附件-->通信下面,好像有的计算机上安装的没有,到网上直接下个就行了
超级终端com1,com2的设置,看看开发板的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