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高手请进。。

楼主(2009-06-11):
ARM高手请进。。
我在ARM中移植一段代码,因为程序比较复杂,调用层次较深,在进入某些函数语句后,函数参数丢失。
用的是瑞星微的多任务系统,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我用J-TAG调试。
瑞星
程序

网友A:
参数丢失,是否堆栈大小不够

网友B:
我猜想也是,可是如果有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移植的源代码在VC上能正常运行。怎么确定堆栈是否溢出?

网友C:
先去看看VC下,工程中设置的堆栈是多大
再比较你现在用的编译工具所调协的堆栈大小
还有一种可能,是内存越界,这样也可能导致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D:
先去看看VC下,工程中设置的堆栈是多大
VC中可以自己设置堆栈大小嘛,我还真不知道,谢谢大哥,怎么设啊?

网友E:
VC,偶没有安装
给你EVC下的考虑:打开工程,在setting\Link\中的Catagory中选择output,查看stack allocations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