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通过Tornado自带的TCL命令实现对当前工程dependencies

楼主:
不用tornado的图形工具,直接用命令dependencies工程怎么实现?谢谢啦,

网友:
不会,
只好帮顶下。

MARK.

网友A:
make啊,这本Tornado的书看看,或者online manu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ke啊,这本Tornado的书看看,或者online manual

错了,没看清lz的问题,
TCL这块不熟,不过手册应该也有吧

网友:
哎,本人是想用命令实现自动dependencies,然后生成makefile最后make
后面两步比较好做,有现成的tcl脚本可以调用,就是dependencies操作实在不知道怎么搞。。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