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新加速度MXC6202的问题???

楼主(2009-04-21):
关于美新加速度MXC6202的问题???
最近刚拿到了美新加速度MXC6202,可是做实验成了问题,它的封装是LCC8的,似乎要先制好整个板子才行,具体不怎么清楚。想请教有没有高手用过该加速度计,请教下经验!
封装
经验
加速度

网友A(2010-01-11):
从芯片下面焊盘直接飞出来好像可以。

网友B(2010-06-02):
我最近也弄这个,到如今还是一团雾水。传感器是焊上去,但是我无法判断,在焊的过程中是否把传感器弄坏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