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设备异步读取失败的问题

楼主:
    小弟在写一个HID设备识别读取的小程序,目前基本功能都已经实现,能够枚举扫描,通过VID和PID匹配识别设备.然后进行到读取数据这里的时候出了问题,请教下各位,帮我分析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
int CMyUsb2::Read(unsigned char *pBuf,int nLen)
{
        if (hHandle == NULL || hHandle == (HANDLE)-1)return 0;
        DWORD sult = 0;
        OVERLAPPED olSult;
        memset(&olSult,0,sizeof(OVERLAPPED));
        olSult.hEvent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if (FALSE == ::ReadFile(hHandle,pBuf,nLen,&sult,&olSult))
        {
                CHAR szBuf[80];
                DWORD dw = GetLastError();
                if(ERROR_IO_PENDING == dw)
                {
          OutputDebugString("\r\n等待操作完成...");
                }
                sprintf(szBuf, "ReadFile failed: GetLastError returned %u\n", dw);
                OutputDebugString(szBuf);
        }
        if (::WaitForSingleObject(olSult.hEvent,3000)==WAIT_TIMEOUT)
        {
          OutputDebugString("\r\n读取数据超时...");
                ::CancelIo(hHandle);
        }
        else
        {
                ::GetOverlappedResult(hHandle,&olSult,&sult,TRUE);
        }
        CloseHandle(olSult.hEvent);
        return sult;
}

    现在HID设备是定时10ms给我传递三个数字00 07 00,但是我执行readfile函数之后得到的返回值总是0,hHandle我跟踪过来是正确的,与我前面CreateFile之后通过VID和PID匹配的HID设备句柄一致,所以不知道是我程序写的不对还是硬件设备没设置好..
    GetLasrError()得到结果为ERROR_IO_PENDING,值为997,我查了下是I/O操作重叠问题,,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处理呢.并且我在CreateFile()时使用了FILE_FLAG_OVERLAPPED,设置成异步读取,这样再WaitForSingleObject(olSult.hEvent,100) 应该没有错才对啊.不解.望高手指点.

网友:
忘记传HID设备的报告描述符了.
const hid_report_descriptor code HIDREPORTDESC =
{
0x06, 0xA0,0xFF,//用法页(FFA0h, vendor defined)
0x09, 0x01,  //用法(vendor defined)
0xa1, 0x01,//集合(Application)
0x09, 0x02,//用法(vendor defined)
0xA1, 0x00,//集合(Physical)
0x06, 0xA1,0xFF,//用法页(vendor defined)
      //输入报告
0x09, 0x03 ,//用法(vendor defined)
0x09, 0x04,//用法(vendor defined)
0x15, 0x0,//逻辑最小值(0x80 or -128)
0x25, 0xfF,//逻辑最大值(0x7F or 127)
0x35, 0x00,//物理最小值(0)
0x45,0xFF,//物理最大值(255)
0x75, 0x08,//报告长度Report size (8位)
0x95, 0x20,//报告数值(32 fields)
0x81, 0x02,//输入(data, variable, absolute)
      //输出报告
0x09, 0x05,//用法(vendor defined)
0x09, 0x06,//用法(vendor defined)
0x15, 0x00,//逻辑最小值(0x80 or -128)
0x25, 0xfF,//逻辑最大值(0x7F or 127)
0x35, 0x00,//物理最小值(0)
0x45,0xFF,//物理最大值(255)
0x75,0x08,//报告长度(8位)
0x95, 0x08,//报告数值(32 fields)
0x91, 0x02,//输出(data, variable, absolute)
0xC0,//集合结束(Physical)
0xC0//集合结束(Application)
};

网友:
设备那边有给你传需要的数据吗?
通过BUS HOUND追踪一下。

网友:
有的,是我用来测试的数据,每10ms发送一次 00 07 00 就这3个.然后我在应用层里面ReadFile()读取.GetLastError()返回ERROR_IO_PENDING ,WaitForSingleObject()返回超时.

网友:
BUS HOUND可以监控到.

网友:
对HID的readfile机制不了解,只用过直接向endpoint读写数据的

网友A:
Veabol:对HID的readfile机制不了解,只用过直接向endpoint读写数据的

有相关的文档可供参考阅读下吗?给个连接或者之类的话就更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沉了?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abol:对HID的readfile机制不了解,只用过直接向endpoint读写数据的

有相关的文档可供参考阅读下吗?给个连接或者之类的话就更好了,非常感谢.

老早以前接触的了,你搜索一下吧,应该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