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求助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我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为什么我的P3.2口(用做外部中断0),接的是外部电路,外部电路为高电平的时候P3.2口是高电平,但外部中断是低电平的时候还是高电平,这是什么原因呢,程序里面并没 有对P3.2口做任何的设置什么的。
程序
高电平

网友A:
接个上拉电阻试试看,不行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B:
通过万用表之类的测量出P3.2口仍然是高电平还是通过程序读取?
如果测出来是低电平,而读出来是高电平那就是程序上有些问题,比如寄存器有没有用volatile修饰。
可以帖出来读的代码。

网友C:
但外部中断是低电平的时候还是高电平,这是什么原因呢
---------
啥意思。。。。

网友D:
最好是拿万用表 测试一下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