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_linux启动后挂死在__arch_clear_user

楼主:
ARM+linux系统,将目标文件烧入板子后,出现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目标板都是这,开始基本上都是ok的,有的在工地用过几个月后在
开机就进不了系统了,现在检测后发现出现上述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下面是
内核启动前的打印信息:
Linux version 2.6.13.4 (root@lenovo) (gcc version 3.4.2) #161 Thu Aug 27 19:16:40 CST 2009
CPU: ARM720T [41807202] revision 2 (ARMv4T)
Machine: Hynix HMS30C7202
Warning: bad configuration page, trying to continue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Built 1 zonelists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3,9600 mem=16M rootfstype=jffs2  root=/dev/mtdblock2 rw
Trying to install chained handler for IRQ16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7, 2048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Memory: 16MB = 16MB total
Memory: 14732KB available (1145K code, 231K data, 60K init)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Linux NoNET1.0 for Linux 2.6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JFFS2 version 2.2. (NAND) (C) 2001-2003 Red Hat, Inc.
Initializing Cryptographic API
h720x Framebuffer driver
7202io: Copyright (C) 2005, forsafe weigang
h7202 PS/2 port driver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 1.90 $ 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ttyS0 at MMIO 0x80020000 (irq =  is a 16550A
ttyS1 at MMIO 0x80021000 (irq = 9) is a 16550A
ttyS2 at MMIO 0x8002d000 (irq = 10) is a 16550A
ttyS3 at MMIO 0x8002e000 (irq = 11) is a 16550A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H720x-MTD probing 16bit FLASH
H720X: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number of CFI chips: 1
cfi_cmdset_0002: Disabling erase-suspend-program due to code brokenness.
cmdlinepart partition parsing not available
H720x-MTD probing 16bit FLASH
H720X1: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number of CFI chips: 1
cfi_cmdset_0002: Disabling erase-suspend-program due to code brokenness.
cmdlinepart partition parsing not available
Using builtin partition table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H720X":
0x00000000-0x00040000 : "ArMon"
0x00040000-0x001c0000 : "Kernel"
0x001c0000-0x00400000 : "jffs2"
Using builtin partition table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H720X1":
0x00000000-0x00380000 : "user"
0x00380000-0x003c0000 : "firecord"
0x003c0000-0x00400000 : "applycation"
h7202_udc: Hynix HMS30C7202 USB Device Controller (2004-05-21)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root delay
Waiting 1sec before mounting root device...
input: AT Raw Set 2 keyboard on h7202ps2
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60K
/sbin/init by zhou test
/etc/init by zhou test
/bin/init by zhou test
/bin/sh by zhou test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C/C++ code
跟踪后发现,系统挂在了search_binary_handler函数中
在init中调用run_init_process("/sbin/init");时,挂死在fn处,返回值是-14,不知道为什么
int search_binary_handler(struct linux_binprm *bprm,struct pt_regs *regs)
{
        int try,retval;
        struct linux_binfmt *fmt;
#ifdef __alpha__
        /* handle /sbin/loader.. */
        {
            struct exec * eh = (struct exec *) bprm->buf;

            if (!bprm->loader && eh->fh.f_magic == 0x183 &&
                (eh->fh.f_flags & 0x3000) == 0x3000)
            {
                struct file * file;
                unsigned long loader;

                allow_write_access(bprm->file);
                fput(bprm->file);
                bprm->file = NULL;

                loader = PAGE_SIZE*MAX_ARG_PAGES-sizeof(void *);

                file = open_exec("/sbin/loader");
                retval = PTR_ERR(file);
                printk("search binary handler retval=%d\n", retval);
                if (IS_ERR(file))
                        return retval;

                /* Remember if the application is TASO.  */
                bprm->sh_bang = eh->ah.entry < 0x100000000UL;

                bprm->file = file;
                bprm->loader = loader;
                retval = prepare_binprm(bprm);
                printk("SBH prepare bin retval=%d\n", retval);
                if (retval<0)
                        return retval;
                /* should call search_binary_handler recursively here,
                   but it does not matter */
            }
        }
#endif
        retval = security_bprm_check(bprm);
        printk("SBH sevur rtval=%d\n", retval);
        if (retval)
                return retval;

        /* kernel module loader fixup */
        /* so we don't try to load run modprobe in kernel space. */
        set_fs(USER_DS);
        retval = -ENOENT;
        for (try=0; try<2; try++) {
                read_lock(&binfmt_lock);
                for (fmt = formats ; fmt ; fmt = fmt->next) {
                        int (*fn)(struct linux_binprm *, struct pt_regs *) = fmt->load_binary;
                        if (!fn)
                                continue;
                        if (!try_module_get(fmt->module))
                                continue;
                        read_unlock(&binfmt_lock);
                        retval = fn(bprm, regs);
                        printk("fn[%d] retval=%d\n",fmt, retval);//挂死在此处,返回值为-14
                        if (retval >= 0) {
                                put_binfmt(fmt);
                                allow_write_access(bprm->file);
                                if (bprm->file)
                                        fput(bprm->file);
                                bprm->file = NULL;
                                current->did_exec = 1;
                                return retval;
                        }
                        read_lock(&binfmt_lock);
                        put_binfmt(fmt);
                        if (retval != -ENOEXEC || bprm->mm == NULL)
                                break;
                        if (!bprm->file) {
                                read_unlock(&binfmt_lock);
                                return retval;
                        }
                }
                read_unlock(&binfmt_lock);
                if (retval != -ENOEXEC || bprm->mm == NULL) {
                        break;
#ifdef CONFIG_KMOD
                }else{
#define printable(c) (((c)=='\t') || ((c)=='\n') || (0x20<=(c) && (c)<=0x7e))
                        if (printable(bprm->buf[0]) &&
                            printable(bprm->buf[1]) &&
                            printable(bprm->buf[2]) &&
                            printable(bprm->buf[3]))
                                break; /* -ENOEXEC */
                        request_module("binfmt-%04x", *(unsigned short *)(&bprm->buf[2]));
#endif
                }
        }
        printk("SBH end of retval=%d\n", retval);
        return retval;
}
继续跟踪后,发现是在fn的load_elf_binary中的padzero(elf_bss)出错
static int padzero(unsigned long elf_bss)
{
        unsigned long nbyte;

        nbyte = ELF_PAGEOFFSET(elf_bss);
        printk("nbyte =%d elf bsst=%d\n", nbyte, elf_bss);
        if (nbyte) {
                nbyte = ELF_MIN_ALIGN - nbyte;
                if (clear_user((void __user *) elf_bss, nbyte)) {
                        printk("return -14\n");//正常的板子不会进入此处,
                        return -EFAULT;
                }
        }
        return 0;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怀疑是MMU没有初始化好,导致的不稳定??郁闷

网友:
因问题紧急,现有偿寻求能解决该问题的高手,
我司在深圳科技园
联系电话:0755-86315039 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