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 Runtime Error,奇怪啊。

楼主:
我刚开始打开 PB工程,弹出如下对话框。

注销电脑还是这样
但是打开别的工程不会请问是咋回事?大家有遇到过吗?

我晕,我把以前的同名工程拷贝进来还是一样,难道是对这个名字起了封杀令!

呵呵,先回家,明年看看还会不会,要是这样我就惨了。

好多任务要做,郁闷。今晚白加班了。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当时是因为BSP包中的驱动问题 比如说 以前有个GPIO文件夹的驱动,然后你又整了个GPIO复件文件夹 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删除一个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当时是因为BSP包中的驱动问题 比如说 以前有个GPIO文件夹的驱动,然后你又整了个GPIO复件文件夹 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删除一个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ooo?我没有附件啊
难道我重命名都不行?

网友B:
180天到了??????貌似我以前也出过这个问题。。后来直接重新装PB了。。汗。。当时也不懂。貌似实在做sirf的时候的事情了。。。他们说我pb坏了。让我重装。汗。。。

网友C:
呵呵,我用电脑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当时是感觉好像是中木马了,呵呵,友情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用电脑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当时是感觉好像是中木马了,呵呵,友情帮顶…

引用 网友B:
180天到了??????貌似我以前也出过这个问题。。后来直接重新装PB了。。汗。。当时也不懂。貌似实在做sirf的时候的事情了。。。他们说我pb坏了。让我重装。汗。。。

我打开别的 BSP 工程不会,估计是驱动重名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用电脑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当时是感觉好像是中木马了,呵呵,友情帮顶…

引用 网友B:
180天到了??????貌似我以前也出过这个问题。。后来直接重新装PB了。。汗。。当时也不懂。貌似实在做sirf的时候的事情了。。。他们说我pb坏了。让我重装。汗。。。

我打开别的 BSP 工程不会,估计是驱动重名的原因。

怎么会重命名??你没换一个名字写驱动?奇怪。说道木马我到时想起来一个事情。sysgen的时候记得把杀毒软件关了。。build的时候也建议关掉。有些编译中用到的exe会被判成病毒阻断了。。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当时是因为BSP包中的驱动问题 比如说 以前有个GPIO文件夹的驱动,然后你又整了个GPIO复件文件夹 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删除一个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果然是这个问题,呵呵。
不过不是附件,而是起始的名字相同!
(VirtualSerial Fail)和VirtualSerial  居然会冲突,呵呵。
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