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B里使用Standard C++ Library

楼主:
如题,我想在PB里使用如下代码

    std::string str("world");
    std::cout<<"hello"<
    std::cout<

请问怎么设置include路径,lib路径等
最好能有个样例sources, 谢谢

网友A:
std::cout这玩意貌似不能在WM下面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d::cout这玩意貌似不能在WM下面跑的吧。

可以在WM下面用,WM的SDK里有。但PB里我没有测试成功,所以上来问问
其实我更关心的是std::string, std::vector, list等这些, 做嵌入式开发的也得用sting和stl吧

网友:
这些没有见过哦。
我看了PB下的应用程序,使用的和驱动一样的打印信息啊。再说了PB没有控制台吧。

网友:
改下问题如下,以免大家被std::cout干扰:
如何在PB里用std::string, vector, list, hash等标准库的类?如何设置include路径,lib路径等
最好能有个样例sources

网友:
前几天 看到的一个帖子。。貌似WinCE不支持STL..
http://social.microsoft.com/Forums/zh-CN/windowsembeddedcezhchs/thread/d1a5f25a-adf7-42e9-b391-2794d514ea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