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能用一个程序分析出两张照片中是否有同一个人吗?

楼主:
请问一下 能用一个程序分析出两张照片中是否有同一个人吗?
要是能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利用一个单片机来实现人脸识别的开发啊 ?

网友:
相当有难度。

网友A:
这要设计到图像识别了,又是一门学科了,相当的麻烦,单片机估计不行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设计到图像识别了,又是一门学科了,相当的麻烦,单片机估计不行的,呵呵

楼上说的对啊。

这就要求 实现图像识别,更深层的理论是智能识别(包括指纹、人脸、汉字等的识别),一般业内都采用DSP实现,因为DSP更容易做信号与图像处理,方便实现各类智能识别的算法。

楼主想要单片机实现,的确难度很很大。 就算勉强实现,相关性能与功能一般都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设计到图像识别了,又是一门学科了,相当的麻烦,单片机估计不行的,呵呵

  恩 确实是这样 不过我只是想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 。我看了一下汉王做这个一些介绍。感觉自己做确实有困难。其实我主要想怎么去提取图片信息。

网友:
的确 ,不过我现在就是想实现一下这个简单的功能。不太清楚对图片信息的获取,与实现在程序中怎么弄。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设计到图像识别了,又是一门学科了,相当的麻烦,单片机估计不行的,呵呵

楼上说的对啊。

这就要求 实现图像识别,更深层的理论是智能识别(包括指纹、人脸、汉字等的识别),一般业内都采用DSP实现,因为DSP更容易做信号与图像处理,方便实现各类智能识别的算法。

楼主想要单片机实现,的确难度很很大。 就算勉强实现,相关性能与功能一般都比较差。

网友:
人脸识别的算法早有了,还有笑脸识别的算法,我已经看到应用了,也就是说表情都可以识别了

网友:
图像识别
很有难度
前提是搞定这个
再去考虑单片机的选型
楼主好运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C:
这玩意儿可以考虑使用DSP处理。就像指纹识别一样。

网友:
恩,谢谢
引用 网友D:
图像识别
很有难度
前提是搞定这个
再去考虑单片机的选型
楼主好运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谢谢,正在这么考虑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可以考虑使用DSP处理。就像指纹识别一样。

网友:
这要用到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图像模型的建立,有难度。

网友:
指纹识别做过,
这个脸部识别,特征点可能要多一些,不过你的需求只需要1对1的识别,用个稍显强大点的SOC应该也能做到2秒左右识别吧?纯粹估计。

网友:
识别都能做,只是准确性的问题而已。

计算能力单片机有点吃力。不过真要做,调用网吧的电脑,倒是个好主意。

网友:
很困难,很困难。。。

网友:
图像识别,很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