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and dsp hpi 通信

楼主:
现在想用arm 和dsp来实现视频监控,目标是经过dsp处理以后的图像用hpi传到arm 然后在arm上用sd卡实现存储
现在想问一下就是 怎么来实现从hpi传输过来的数据实现存储谢谢各位了
就是这么把从总线上传过来的数据实现保存

网友:
hpi没接触过
帮顶

网友A:
LZ需要实现两个部分的功能:
1.ARM与DSP的HPI传输,这个直接用ARM的外部总线接口的,我们用的NCS0.设置的时候注意把总线的位数(外部总线可以一般可以设置成8位、16位和32位)和时序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2.SD卡存储,这个一般芯片的BSP里面都实现了用文件方式访问的驱动,把SD卡虚拟成ce系统的一个磁盘,通过读写文件的方式访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需要实现两个部分的功能:
1.ARM与DSP的HPI传输,这个直接用ARM的外部总线接口的,我们用的NCS0.设置的时候注意把总线的位数(外部总线可以一般可以设置成8位、16位和32位)和时序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2.SD卡存储,这个一般芯片的BSP里面都实现了用文件方式访问的驱动,把SD卡虚拟成ce系统的一个磁盘,通过读写文件的方式访问即可。

你好 我准备用16位的hpi 然后bsp也实现了sd卡的驱动已经能够正常读写sd卡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从hpi总线传过来的数据保存到sd卡中  用驱动实现吗 还是用上层应用

网友:
从DSP传送数据到arm,要写个hpi接口的驱动,把数据保存到sd卡里好像上层应用来处理吧

网友:
关注中,HPI 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需要实现两个部分的功能:
1.ARM与DSP的HPI传输,这个直接用ARM的外部总线接口的,我们用的NCS0.设置的时候注意把总线的位数(外部总线可以一般可以设置成8位、16位和32位)和时序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2.SD卡存储,这个一般芯片的BSP里面都实现了用文件方式访问的驱动,把SD卡虚拟成ce系统的一个磁盘,通过读写文件的方式访问即可……

用应用程序把HPI读过来的数据存到SD卡,驱动只需实现相应的接口。

网友:
LZ想问下,你用的DSP和ARM是什么芯片,我目前也在调HPI,在硬件上有些问题,可以和你交流下吗?
我的QQ260651223

网友:
还需要弄明白如何把单个帧的信息拼接成一整张图片。这是通信协议要做的。

网友:
楼主先要确定二者通过什么通信。然后根据通信协议传输。只要能传过来,写到SD卡上面就容易了。

网友B:
我是dm642和2440  现在不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dm642和2440  现在不能通

我用的是6455和2442,你的硬件能通吗

网友:
你们有仿真器吗 我现在在仿真器上修改HPIC这个寄存器的值但是修改不了,但是在datasheet上说cpu是可以访问这个寄存器的,我的板子一上点,看HPIC的寄存器值就是0x00000000, 您的板子的寄存器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