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银行叫号机的控制核心是什么?

楼主:
请问,银行叫号机的控制核心是什么? 操作系统是什么?
借地方求教一下

网友A:
这个都不需要操作系统,一块单片机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需要操作系统,一块单片机就搞定了
首先谢谢回答 叫号机是触摸屏 还有打印小条 用单片机容易实现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系统。

前端是发号机,后端接入计算机网络,这样内部工作人员就可以按顺序叫号了。

至于这个发号机用什么做,那就要看它的功能了。

网友:
有是基于arm的吗?

网友:
那个东东应该不麻烦,数据基本都是后台计算机处理的
终端用单片机也完全能够胜任

其实那么大的触摸屏,个人觉得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