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pen失败

楼主:
程序跑了半年都没有问题,所有文件位置都没有挪动过,前几天突然fopen出现问题。。。各位大哥帮分析一哈。先谢谢。

FILE*                fileHandle;
char*           fileName;
fileName = "simuEncounter_36.txt" ;

fileHandle = fopen(fileName,"r");
if(fileHandle == NULL)
{
        printf("File is not exist.\r\n");
        return $ERROR;
}

/*文件在工作目录下存在且有内容,改成绝对路径。"D:\\ADSB\\working\\simuEncounter_36.txt"也试过了,还是有问题,
   各位帮帮忙,什么问题呢。程序在vxworks平台下面 */

网友:
试试关机重启

网友:
重启很多遍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
重启过好多次了,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资源不够分了哦?

网友:
你重启了几次?记得老师常常教导我们,重启的时候一定要拔掉电源,等上半小时,然后才打开,以免损坏机器。

fopen失败的时候有没有打印出一个errno?是多少?
你是用什么文件系统打开DOS文件?

网友:
跑了半年都没问题
前几天突然出现了
说明程序本身肯定没毛病

仔细回忆
1 之前都动过哪些目录和系统文件
2 在程序代码上改动过什么地方
另外 如果是通过TARGET SERVER之类工具调试的 看看是不是SERVER没打开或者配置上被别人改动过

网友:
VxWorks的文件路径跟Linux相似,与Windows差别大,例如:
Windows: .\\MyDir\\MyFile.txt
VxWorks: /MyDir/MyFile.txt
这个你参考一下Linux文件路径方面的资料

网友:
我把项目以前备份的文件解压出来运行,出现同样的问题。
就这段代码,我在别的机器上测试了一哈。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filetest()
{
        FILE *fileHandle ;
        char *fileName ;
        fileName = "filetest.txt" ;
        fileHandle = fopen(fileName , "wb+");
        if(fileHandle == NULL)
        {
                printf("file not exit !") ;
                return -1 ;
        }
        else
                return 0 ;

}

网友:
代码肯定没有问题的了。
可能是路径问题或者文件系统没有包含上,要看你在哪里运行的
比如,你在host shell下运行的时候,当前路径是host shell的当前目录,这个目录是你windows主机上的某一个目录。而如果是在target shell下运行的话,则本省vxworks系统的默认目录。
用pwd查看一下当前目录是哪里。
同时,确保一下你的vxworks中的文件系统及File System and Disk Utilities组件已经被加进去了。

网友:
问题已经弄好了。。。
1:simuEncounter_36.txt 没有下载到目标板。
2:VxWorks映像出了问题,TrueFFS组件没有添加。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 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