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升级到6.0 显示驱动移植的问题

楼主:
添加Display驱动,修改后编译没有错,最后也可以生成镜像,但是下到板子里去后没有显示,我做的移植是最小内核,加过一个测试进程,内核可以跑起来,看过一个高人{wogoyixikexie@gliet(注意转载请标明原创作者)}的移植笔记,在此引用下
但是打开NK.bin 还是没有发现显示驱动DLL
仔细盘查platform.bib
发现少了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希望加入就可以了,别折磨我了。先试试。
哎,这次nk.bin是有显示驱动DLL了,可是不知道咋回事,在启动的时候并没有加载它。
why?

晕,发现nk.bin中没有GWES.DLL这个是加载 显示驱动的,没有这个是不行的。哈哈,赶紧弄弄。

ceconfig.h里面没有CE_MODULES_GWES的设置,说明这个环境变量没有得到设置。真是累死人了,别人发过来的图片也一样。

CE_MODULES_GWES这个环境变量有点奇怪,不是在组件选择里面的。

我觉得我的也是显示驱动的DLL没加到NK中,可小弟才疏学浅,不明白有关GWES.DLL的内容,希望高人指点一二,先谢过!

网友:
就是GUI一些组件你要选上啊,才有这个DLL了。

网友:
编译没有错不代表你能启动,嘿嘿

网友A:
wogoyixikexie@gliet the same as me
just gooogleman。
嘿嘿,楼主多看组件依赖关系,Google几下,什么都好了,进了桌面,再触摸屏驱动,以后都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goyixikexie@gliet the same as me
just gooogleman。
嘿嘿,楼主多看组件依赖关系,Google几下,什么都好了,进了桌面,再触摸屏驱动,以后都简单了。
嘿嘿,我知道是你,好,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
在烧到板子中去后,出现: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0aa0006(pth=83d1d180), Proc-Id=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VM-active=01e40002(pprc=83d2f69c) 'udevice.exe'
PC=c015d684(gwes.dll+0x0004d684) RA=c015d66c(gwes.dll+0x0004d66c) SP=d03efddc, BVA=00000104

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