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与74LS系列锁存器区别

楼主(2010-06-24):
74HC与74LS系列锁存器区别
之前用的时候,一直没考虑,随便用,
一直有个迷惑。
74HC系列为 高速的CMOS, 优点传输延迟时间缩短10ns,提高了负载能力。 缺点:增加功耗
74LS系列为低速的 TTL. 降低功耗,增加延时时间,
一个电路里面不能出现两种系列的芯片。因为电压不一样。
小弟就明白这么一点点。
不清楚那个用的时候需要加上拉电阻, 什么时候改用那种系列的?
希望有用过经验的各位说说看
电阻
芯片
能力

网友A:
根据实际要求选择

网友B:
74LS是TTL电路的一个系列,TTL电路以双极型 晶体管为开关元件所以以称双极型(电子和空穴)集成电路。
74HC是CMOS电路,CMOS电路是MOS电路中的主导产品。MOS电路以绝缘栅场效应晶体管为开关元件。所以又称单极型集成电路。按其导电沟道的类型,MOS电路可分为PMOST 、NMOS和CMOS电路。CMOS电路沿着4000A--4000B/4500B(统一称为4000B)--74HC--74HCT系列高速发展。 HCT系列还同TTL电平兼容,扩大了应用范围。
CD代表标准的4000系列CMOS电路,我国生产的CMOS电路系列为“CC4000B”
性能:
TTL工作电压范围为5V正负左右。CMOS为3--18V左右。
频率特性:标准TTL电路在5MHZ以下,一般COMS在100KHZ以下。
速度*功耗积:(在100KHZ时,单位为PJ)标准TTL电路和为100。标准CMOS为11。
最小输出的驱动电流(单位MA,输出低电平0.4V)标准输出:
标准TTL系列为16。标准COMS(4000系列为16,74系列为4)。
大电流输出:标准TTL为48V。标准COMS(4000为16,74系列为6)
扇出能力:标准TTL为系列为40(大电流输出为120)。标准COMS(4000系列为4,74系列为10,大电流输出为4,15)。
最大输入电流(单位MA,输出低电平4V):标准TTL系列为-1.6。COMS(4000系列为正负0.001,74系列为负0.001)。
输入阻抗:COMS可达10M,TTL为5M。

网友C:
楼上抄书就没意思了,一纸空文,对实际应用无任何指导意义。
一般HC的输出可带动TTL,TTL输出带HC要电平转换,HCT就没问题了,符合TTL电平标准的CMOS,可以混用。
现在很少还有TTL的了,CMOS已经铺天盖地,忘了LS拔。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很广啊,呵呵,特别是“什么时候用哪个系列”。上拉的话,估计都是加大驱动能力,或者驱动的电平而做的。

网友E:
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混用。HC系列为CMOS电平3.6~5V为高电平,LS系列为TTL电平2.4~5V为高电平,所以74HC系列器件可以驱动74LS系列器件,但74LS系列器件不可以驱动74HC系列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