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的汉字显示地址有点疑惑

楼主(2010-03-21):
12864液晶的汉字显示地址有点疑惑
Line1 80H 81H 82H 83H 84H 85H 86H 87H
Line2 90H 91H 92H 93H 94H 95H 96H 97H
Line3 88H 89H 8aH 8bH 8cH 8dH 8eH 8fH
Line4 98H 99H 9aH 9bH 9cH 9dH 9eH 9fH
这是看它的Datasheet写的汉字显示坐标。怎么一行才8个字节啊。它不是一行能显示8个汉字吗,一个汉字是两个字节啊。
汉字

网友A:
一个汉字在字库中的索引为两个字节如(0xB0A1=啊),但点阵本身要32个字节(16*16的点阵=2*8*16=2字节*16=32字节),4*8=32不是吗?

网友B:
楼上的我没看明白,12864液晶,长不是128个点吗?
它写的一行地址是从80H到87H,只有8×8不才64个吗

网友C:
-------- 第1行码点 8个字节
-------- 第2行码点 。。。
--------
-------- 共32个字节
上面是
一个
汉字。
说明书指的是
一个
汉字的码点如何安排。

网友D:
你的液晶 带字库吗 带字库就简单了 直接写汉字就可以了不用考虑那么多啊 至于不带字库的就是要用编码才可以的 我想那里应该是知道一个范围你看 一个字说需要一个二维的空间你知识说横向是8那纵向不也是8吗应该是8*8那不就对了吗找到编码送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字模提取软件就晓得了

网友E:
汉字是16*16点的,他内码是用的2个字节但译码后只在现实区占用1个区,就是你说的88H,87H。。。

网友F:
LINE1跟lINE3为一组,lINE2跟LINE4为一组,这样操作的的,LZ的液晶估计是ST7920控制的。楼主看看你用的控制器的说明书吧,看看显示原理,左右分屏,是否分页这样的。不同的液晶操作上还是不同的。不好说,呵呵

网友G:
左右屏,各为64*64,每行可分别显示16*16点阵汉字4个,所有整个屏幕看到的还是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