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原理图系列问题2

楼主:
又遇到些问题
书上写的也不是很详细
只好请教各位高手:
1、page1和page2有两种连接方式:“place”-> "Off-page Connector" -> "place Off-Page Connector " 和"place" -> "port" ->"place Hierachical port"
   即在画图界面右边的工具栏中的长相一个是貌似“<” 一个是貌似“<□P
   请问这两个在连接两张电路图时有什么区别?
2、请问在同一张图上如果不画线是否直接用网络标号和线就可以表示两点连接(是否跟protel一样?)

3、画层次图:“place”->"Hierarchical Block" ->"place Hierachical Block"后,我添加输入端口,然后“右键”->"Descend Hierachy" 之后发现少画了一个端口
   是否可以对应在上层图上直接添加上这个端口后,在下层图上也直接用“<□P”这个功能添加这个端口?还是必须重新生成端口?

4、在page1(CPU U1A)中生成了做了一个层次图,即:“place”->"Hierarchical Block" ->"place Hierachical Block"
   在这个层次图的低层图中(如名称为Nor flash page),在Nor flash page中添加norflash器件,发现还需要跟page2中(CPU U1B)的引脚连接,
   那么我怎么能跟page2联系上?是通过“<” 还是是“<□P

网友:
cadence的原理图输入工具有两个,一个是Design Entry CIS(就是ORCAD),一个是Design Entry HDL,你要说清楚你用的是哪一个。

网友:
Design Entry CIS(就是ORCAD)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1、page1和page2有两种连接方式:“place”-> "Off-page Connector" -> "place Off-Page Connector " 和"place" -> "port" ->"place Hierachical port"
  即在画图界面右边的工具栏中的长相一个是貌似“ <   请问这两个在连接两张电路图时有什么区别?

  “ <   “ <□P”用作层次式原理图的页间连接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2、请问在同一张图上如果不画线是否直接用网络标号和线就可以表示两点连接(是否跟protel一样?)
  可以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3、画层次图:“place”->"Hierarchical Block" ->"place Hierachical Block"后,我添加输入端口,然后“右键”->"Descend Hierachy" 之后发现少画了一个端口
  是否可以对应在上层图上直接添加上这个端口后,在下层图上也直接用“ <□P”这个功能添加这个端口?还是必须重新生成端口?

  直接添加这个端口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4、在page1(CPU U1A)中生成了做了一个层次图,即:“place”->"Hierarchical Block" ->"place Hierachical Block"
  在这个层次图的低层图中(如名称为Nor flash page),在Nor flash page中添加norflash器件,发现还需要跟page2中(CPU U1B)的引脚连接,
  那么我怎么能跟page2联系上?是通过“ <

  “ <□P”

建议一般采用平坦式原理图,页间用“ <

网友A:
弱弱的问:什么叫平坦和层次
我以为不是把原理图画在一张纸上都是叫层次图呢
平坦用“ < ”可以通过总线连接两个PAGE的端口吗?

网友:
1、Off-Page Connector是跨页连接符,Hierachical port是层次接口符。
一般情况下,建议使用平面式原理图,方便清晰易懂。
Off-page跨页和层次port在平面式中都可以使用,一般用跨页。
在层次图中只能用层次port。

2、是的。

3、直接添加即可。

4、必须用PORT口。

网友:
平坦原理图就是,page和page之间是平行的,没有从属之分,面层次原理是有从性之分的,就像程序中的函数一样,
比如
void Fun1(){
}
void Fun2(){
}
void Fun3(){
}
这是平行的。而这样就是层次的
void Fun1(){
}
void Fun2(){
Fun1();
}
void Fun3(){
Fun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什么叫平坦和层次
我以为不是把原理图画在一张纸上都是叫层次图呢
平坦用“ <

平坦式就是:每一页都是具体的电气元件图,比如PAGE1-CPUA, PAGE2-CPUB, ... PAGE5-SDRAM,...PAGE8-POWER。所有的页整合成一套电路,对应一个pcb板。

层次式:主层是类似框图格式,是抽象的,由一个或多个元件组成的功能模块,就像现在大家涉及的GPRS模块、GPS模块,这个模块对外是N个pin脚;子层就是这个功能模块内的具体实现,是内部很多电路。
比如:如果将(CPU+SDRAM+FLASH+电源)视作最小系统,那么主层就画一个框图,有这个最小系统对外的输入、输出接口。

由于嵌入式的可定制化,很难做到完全不变的,一般是用不到层次式的。

网友:
明白了!
平坦的虽然可以是多page,但是是没有框图的,都是具体的器件,
各个page间通过“<
层次是有框图在里面,框图里的内容为下层的内容
各层之间基本用
“<□P”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