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x,y值不规律变换

楼主(2009-08-24):
触摸屏x,y值不规律变换
一下是在480*272的屏幕上y的电压值(按屏幕区域分布)
3380(左上) 3360 3200
3200 3150 (中间) 2700
3120 2900 2400(右下)
请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接线应是:xp和xn一对,yn和yp一对。是否有可能把x,y交叉接了,就是xp和yn(yp)一对,xn和yn(yp)一对。
触摸屏
接线

网友A:
如果你测试的时候,屏幕带有边框,关注下边框结构对屏的影响。
不过这样的情况看起来也是可以校准成功的。

网友B:
如果不能排除屏的品质不良问题,则有太多可能.....

网友C:
老兄,把可能打出来啊,我初步估计是触摸屏的电阻率不一致,有可能吗?

网友D:
在产品的研发期,应坚决排除品质不良的屏,否则需要对付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