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display controller问题

楼主(2010-06-23):
基础display controller问题
The
Overlay/Display
controller consists of logic for transferring image data from a local bus of the POST Processor or a video buffer located in system memory to an external LCD driver interface.
what's the meaning of Overlay?
词典翻译的是覆盖,镀,这里在display controller里指什么?怎么解释?
display
meaning
memory
system
video

网友A:
网上找了个说法,也不知道对不对:
Overlay(视频覆盖)是一种数字视频的显示技术,它允许数字信号不经过显示芯片处理,而直接通过显存输出到显示器屏幕上。Overlay显示模式最大的用途在于优化视频播放。由于不同的视频有不同基准色调、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对于不同的电脑、不同的视频文件,为了获得最好的显示效果就需要对各种显示属性进行调节,普通显示模式显然无法胜任,所以就用到了Overlay显示模式进行单独调节。Overlay显示模式具有速度快、画质好、占用系统资源少等特点,很适合于视频播放。

网友B:
你这段话是从哪个文档里面摘出来的?没有上下文,不知道确切的意思。

网友C:
窗口1,窗口2,窗口3.当窗口1显示的时候,要显示另外的内容,同时又不能将窗口1kill掉.这个时候在窗口1的部分区域显示窗口2的内容。这个时候就是overlay.
老毕,5.1乐翻天!他那孙猴子变大变小的,踩云的效果就有点类似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