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SPI接收问题请教?

楼主:
S3C2440 SPI接收问题请教, 程序代码如下所示. 我通过示波器能够抓到MISO,MOSI的正确波形,说明数据发送和接收都是正确的,可就是2440寄存器SPRDAT0没有数值,始终是0.
各位大侠估计什么原因?ARM MISO管脚显示信号都是正确的,相应接收寄存器却没有数值?

                        SPI_CtrlBlk.pSPIReg->SPTDAT0 = 0xaa;

                        RETAILMSG(1, (TEXT("SPI_Read send = 0x%x \r\n"), SPI_CtrlBlk.pSPIReg->SPTDAT0));

                        DWORD dwRet = WaitForSingleObject(SPI_CtrlBlk.hSPIEvent, SPI_RX_DELAY);

                        InterruptDone(SPI_CtrlBlk.SPI_Intr);

                        if (dwRet == WAIT_TIMEOUT)
                        {
                                RETAILMSG (1, (TEXT("- ")TEXT(__FUNCTION__)TEXT(" WAIT_TIMEOUT %d \r\n"),  GetLastError() ));
                                return 0;
                        }

                        recv = SPI_CtrlBlk.pSPIReg->SPRDAT0;

                        RETAILMSG(1, (TEXT("SPI_Read recv = 0x%x \r\n"), recv));

网友:
我也要重新开始调SPI通信了,好痛苦,项目的通信方式改来改去,对于老大来说什么都是问题不大。就苦了我们这些做小兵的!

网友:
看看硬件规格书吧,我想还是某个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
寄存器设置没问题,和BSP中KEYBOARD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