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液晶驱动

楼主:
新板出来了,用了NEC的液晶,所以需要修改驱动。
目前遇到了问题,液晶背光可以点亮,但是不管我往显存里面写什么数据,液晶都是白的。
串口出来的信息没有任何异常。
以前的液晶是16bit的,NEC是18Bit。但是我觉得就是那里不对也不应该显示一片空白啊。
不知道各位兄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硬件方面同事量了基本正常。

网友:
不是光写buf就可以的~~~LCD控制寄存器需要设置。前肩后肩脉冲宽度等等的

网友:
还有读取数据时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首先用示波器看看时钟信号,水平信号垂直信号,DB信号是否都正常。可能硬件没有链接好,造成不亮。如果每个屏的管脚上的信号都变化,再怀疑软件。

网友A:
肯定屏没有初始化好,

网友:
看看液晶的资料,主要是主控IC的DATASHEET,有可能是需要初始化的,一般是SPI接口

网友:
LCD的初始化可能差异很大,看看初始化的部分吧

网友:
nod,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要么就是6410这边的VIDCON1寄存器内的极性问题,要不就是LCD驱动芯片那边的初始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屏没有初始化好,

是啊~很可能是你没有初始化好,看看你这个屏手册,送数据之前是否需要特殊的控制下。。一般16为和18位即使RGB数据线不对,也应该是花屏吧

网友:
背光没有问题,NEC的LCD带控制器,50条指令也配置了。
前肩后肩脉冲宽度等等6个参数也设置了。
但是液晶就是一点东西都没有。今天一直在查lcd的配置问题,时钟等现在量出来是都对了,但是没数据。

16位,18位这些应该只影响效果,不至于一点东西都没有。

网友:
假如将硬件的一些问题,比如接触不良,断线,数据线短路之类的问题排除的话,还出现那样的白屏,那么初始化的代码没有正确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最郁闷的是我无法排除硬件问题。
板子新打的,s3c6410还是第一次搞,而LCD又跟以前的接口不一样,所以我无法将新LCD接到旧平台上试试到底LCD是否正常,也无法将以前用过的LCD接到新平台看看新板子是否正常。
是在太郁闷了。
继续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就那几个寄存器,看哪出问题了。前肩 ,后肩什么来着

网友:
变白说明初始化不对。
如果初始化正常,那么都会有条纹出现的,修改纠正就可以出现图像的。

楼主把这款LCD手册发上来,要看具体的。

网友:
以前的液晶是16bit的,NEC是18Bit
————这个我只用了 16 bit 哦,虽然是18bit的,但是我在硬件上把两位接地了

网友:
to gooogleman:
手册这里有
http://wenku.baidu.com/view/0647d181e53a580216fcfe5e.html
Power On/Power Off里面的命令都添加了。
Power On里面47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是这样改的。
LDI_fill_output_device_infomation中添加对应的lcd参数设置代码,如前后肩、脉宽等
添加自己的lcd4个接口。
LDI_NEC350_RGB_port_initialize
LDI_NEC350_RGB_power_on
LDI_NEC350_RGB_power_off
LDI_NEC350_RGB_initialize

LDI_NEC350_RGB_power_on、LDI_NEC350_RGB_power_off加入了lcd指令控制代码

LDI_NEC350_RGB_port_initialize中开启了背光灯控制IO。

网友:
to gooogleman:
百度的手册是22B的,我用的是41B的。你留个email。我发一份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gooogleman:
百度的手册是22B的,我用的是41B的。你留个email。我发一份给你。

貌似和我的一样,我的邮箱wogoyixikexie@g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 gooogleman:
百度的手册是22B的,我用的是41B的。你留个email。我发一份给你。

貌似和我的一样,我的邮箱wogoyixikexie@gmail.com

thank you!资料已发。

网友:
观望 了解下先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