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480的屏全屏顺畅播放MP4文件,用什么控制器好?

楼主:
如题:要在7寸TFT真彩屏上全屏顺畅播放MP4视频文件,该用什么控制器呢?最好时三星的片子。
      对功耗没要求,谢谢大家!
      另外加128M的SDRAM、512M的NANDFLASH、当然还有印制板,总成本能控制在200块钱左右(不包括屏)。
      系统是WinCE6.0

网友:
6410 可以吧

网友:
6410的确可以满足功能和性能需求,
但是成本应该暂时无法200元满足。

建议楼主看看2440或者2416或 2450,关键看下你能采购到的成本,从而决定采用他们中的哪一个IC,我们这边的成本还是相应比较低,
能满足你的成本需求。

如果采用2416或 2450,就不要用128M的SDRAM,成本太高,直接上128M的DDR,成本便宜些,它们支持DDR.

网友A:
2440好像支持不了7寸800*480的显示屏,因为:
Typical actual screen size: 640 x 480, 320 x 240, 160 x 160, and others
2450和2416支持。谢谢“kyzf”

问下"kyzf",有成熟的方案平台可以演示吗?我们现在苦于方案定不下来,最主要的就是视频加速这块。我们目前用的是PXA270,本身成本较高。再加内部没集成NandFlash控制模块,才用NorFlash成本较高。

网友:
2440 可以支持800*480的屏,播放MP4还算流畅,但对高码流的MP4和AVI播放就有点卡,推荐2416,这个带有2D加速,播放MP4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40好像支持不了7寸800*480的显示屏,因为:
Typical actual screen size: 640 x 480, 320 x 240, 160 x 160, and others
2450和2416支持。谢谢“kyzf”

问下"kyzf",有成熟的方案平台可以演示吗?我们现在苦于方案定不下来,最主要的就是视频加速这块。我们目前用的是PXA270,本身成本较高。再加内部没集成NandFlash控制模块,才用NorFlash成本较高。

我们就是从PXA270做起,现在都PXA3xx.
首先PXA270已经不是MARVELL的主推,而且逐渐要退离市场(估计3年左右),另外正于你所说PXA270不支持NAND,所以成本肯定下不来。

凭我对PXA的了解,楼主还是用三星的2450或者2416,他们其实差不多,关键看你们采购那块更便宜。
估计2416吧。

网友:
呵呵,三星2440的开发板支持800*480的屏,只是需要你改一个跳线就OK(当然了,还有你定制的BSP包里面的东东),其它的也不需要你改什么…对于三星2440的开发板,我技术方面用的是DS,但是的确很卡,播放的效果跟幻灯片似的…我们定的是用6410,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播放视频真的没有问题…就成本方面嘛,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我的这些仅供参考,你可以再看点其它板子的资料,选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B:
全屏顺畅播放MP4视频文件 这个要求太笼统了
如果是 QVGA分辨率的 2440 2416 2450 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 D1 分辨率 那就要用6410了
如果是 720P 就要用s5pc100
再高, 三星的应该放不出来了.

网友:
    中午去了趟中关村,向大家汇报下:主要是“蓝海微芯”这家公司,它们的2440带7寸屏的,播放了下800*480像素的MP4格式文件,用的播放器是TCPMP,结果卡的要死。这个我估计在2440上再提高是没戏了,因为它本身也没视频加速这种控制。
     再就是6410,但可惜的是当时只有4.3寸的屏。播放时一点都不卡,但现在问题是:6410一片成本就得八九十块,感觉有点高。
     至于2416和2450一共找了三个公司,竟然没有找到一块开发板,两家直接说我们没有做。另外一家优龙的代理也说它们只有2450的开发板,但北京没有现货。这个就搞不懂,不是2416是2440的替代品吗?

     感谢"Reallyu"的建议,对于视频播放我是各门外汉,你说的QVGA\D1\720P我先上上百度。

     等彻底方案定下来给大家分啊,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C:
6410贵了点,2416 2450 或者可以看看安凯的AK78XX  AK88XX,带一些硬件加速,应该可以满足WVGA 播放视频。

网友:
安凯的AK78XX  AK88XX是给上网本用的,成本能便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屏顺畅播放MP4视频文件 这个要求太笼统了
如果是 QVGA分辨率的 2440 2416 2450 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 D1 分辨率 那就要用6410了
如果是 720P 就要用s5pc100
再高, 三星的应该放不出来了.

不是QVGA (320×240)、也不是720P (1280×720)
接近D1 (704×576\720×480\720×576),我们的像素是800*480

网友:
最好用ddr/ddr2内存 128M的sdram 如果用4片32M的可能也要50+ 用两片64M的估计要100+
telechips 7901 差不多可以放到800x480的mp4,价格也便宜,可惜又只能用sdram.
2416应该也是不行的
2450有2D加速,但是没有硬件解码,估计也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10贵了点,2416 2450 或者可以看看安凯的AK78XX? AK88XX,带一些硬件加速,应该可以满足WVGA 播放视频。

成本应该没问题。问题还是在播放效果上的。。。。。。anyka理论上走的是低价路线。。。汗

网友:
mp4有好多种,有BP 有asp 有带qpel的,有带gmc的,你要哪一种?2450要播放mp4 baseline D1低码流的有希望,高码流的估计不行

网友:
    1、我要播放的文件是800*480像素,要25帧/S每秒的速度才算顺畅。
     2、这两天咨询了不少厂家,主要都是深圳的。现在做一下总结:
     3、2416可以彻底排除了,在深圳友坚恒天、天漠科技、海天雄分别的开发板上都试了通不过,速度都没有超过14帧/S,随着显示屏的缩小,效果会越来越好。在480*272的屏上跑时,很顺畅。
     4、2450用同样的方式可以排除了,就像Reallyu说的,它也没有硬件解码。
     5、下来就剩下6410了,目前还没有最终落实,等待结果。
     6、各位兄弟再帮我算下:6410 + 64M RAM + 1G NandFlash + PCB需要多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