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
我的触摸屏点击下面的时候,它的坐标在上面;点击上面,坐标在下面,就是总是相反。请问要修改上面地方才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AD值反了

网友A:
建议lz检查一下X+,X-, Y+, Y-的线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检查一下X+,X-, Y+, Y-的线序吧

如果线序错了,可以通过软件调整。

或者在代码中,将ADC转换得到的值和最大值取一下补数,就可以将上下反(或者左右反)调整过来了。

网友:
楼主可以校准一下试试看,一般校准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1.校准
2.看看GetXY值是不是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检查一下X+,X-, Y+, Y-的线序吧

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lz检查一下X+,X-, Y+, Y-的线序吧

如果线序错了,可以通过软件调整。

或者在代码中,将ADC转换得到的值和最大值取一下补数,就可以将上下反(或者左右反)调整过来了。
学习,学习,^_^!

网友:
引用楼主 lzj84 的回复:
我的触摸屏点击下面的时候,它的坐标在上面;点击上面,坐标在下面,就是总是相反。请问要修改上面地方才正常?

校正的时候也这样吗?

网友:
那就是x值是对的,y值错的
应该的Y+,Y-翻了吧?

网友:
不要 x y 对调了,其他应该是可以矫正的。

网友:
6410:
正的:
x = D_XPDATA_MASK(g_pADCReg->ADCDAT0);
y = D_YPDATA_MASK(g_pADCReg->ADCDAT1);

反的:
y = D_XPDATA_MASK(g_pADCReg->ADCDAT0);
x = D_YPDATA_MASK(g_pADCReg->ADCDAT1);

还有就是需要把校准后的值写到注册表中去,就算是反了,你把校准好的数据写到注册表中也可以正常使用的。因为校准值本身就是反的。

网友C:
先校准试试看!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校准试试看!最简单

校准一次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