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自带触摸屏校验程序的位置?

楼主:
首次尝试做wince6.0系统及其上的东西,帮忙回答下这个问题吧,谢谢

网友:
调用函数
TouchCalibrate

网友:
想直接用CreateProcess掉出来怎么办?

网友A:
因为用CreateProceess实现起来比较简单,用TouchCalibrate是否还要自己保存数据?

网友:
Wince6.0 自带触摸屏程序位置?谁知道请指点一下,Window目录下已经找过只有一个touchc.dll,还有一个ctlpnl.cpl最像,也不能执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COREDLL。DLL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用CreateProceess实现起来比较简单,用TouchCalibrate是否还要自己保存数据?

唉.....你是不是刚学会了CreateProcess函数呀,什么都想用它来解决???

别人已经给了正确的答案,你自己为啥不去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用CreateProceess实现起来比较简单,用TouchCalibrate是否还要自己保存数据?

唉.....你是不是刚学会了CreateProcess函数呀,什么都想用它来解决???

别人已经给了正确的答案,你自己为啥不去试试呢?

TouchCalibrate这个函数就可以搞定。整的这么复杂,不需要调用CreateProcess。

网友:
如果用CreateProcess,应该采用启动cpl 的方式

网友:
CreateProcess(L"\\windows\\ctlpnl.exe",L"cplmain.cpl,9",....);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calibrate.h"
int _tmain(int argc,TCHAR* argv[],TCHAR* env[])
{
HINSTANCE hinstance = LoadLibrary(_T("coredll.dll"));

if(hinstance==NULL)
{
  AfxMessageBox(L"instance == NULL");
  return 0;
}
_TouchCalibrate TouchCalibrate = NULL;
TouchCalibrate = (_TouchCalibrate)GetProcAddress(hinstance , L"TouchCalibrate");
if(TouchCalibrate == NULL)
{
  AfxMessageBox (L"TouchCalibrate == NULL");
  return 0;
}
TouchCalibrate();
FreeLibrary(hinstance);
return 0;
}

build后用down到目标设备上可以直接用,Try it。

网友:
已经成功,TouchCalibrate,谢谢大家,我只是知道CreateProcess,不知其他,呵呵,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