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驱动里的函数时,出现“未定义符号”

楼主(2010-04-25):
查找驱动里的函数时,出现“未定义符号”
我定制了一个基于LPC3250的WinCE OS,加入了3250的BSP,在查看BSP提供的音频驱动程序时,我想查看某个函数或宏,总出现“” 未定义符号“****”.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和debug、release这些版本有关系吗?
定制
音频驱动
release
程序

网友A:
就是你定义了一个符号,如变量或函数,但编译或者链接的时候(一般是连接的时候)发现,哦,找不到这个东西a。造成这种的原因一般是没有链接正确的库,程序中未声明就使用,一般前者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