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的SD卡与2G的SD卡的MBR存储位置有区别或者是读SD卡BLOCK cmd时序有区别吗?

楼主:
我在我的开发平台的BOOT里做SD卡升级NK的程式,需要支持到2G的SD卡,目前我的1G卡 FAT16的卡可以读0BLOCK 512个字节取MBR,然后根据它来取activePartition的参数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用2G的 FAT16卡却读0 BLOCK 512字节全是0x0,MBR的数据当然不对,但除此之外,读卡的 csd计量出来卡的扇区容量和最高支持的CLK频率都是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SD卡容量不一样,MBR放的地方也不一样;还是两种卡有CMD时序上的差异,不知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没有区别,2G以上的卡(不含2G)才有区别,本来MBR就不一定在物理0扇区。

网友:
那我根据什么参数来分析MBR所在的扇区呢

网友:
如果1G的卡可以读,2G的卡同样的时序不能读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呀,不是很懂。我记得SD卡的容量的分界线是2G,2G是属于小容量的,所以1G和2G是同一类的~~~

网友:
2G以上的卡是2.0的规范,初始化过程都不一样,至于MBR,以前有个贴我回了的,你自己找找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