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键盘SIP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0-06-18):
####软键盘SIP的编程问题######
现在我想自己做一个软键盘,琢磨了好久现在仅只能修改PUBLIC下面的SIP代码,这样非常难调试,所以有以下问题请教大家:
1,我现在做到了用驱动的方式写SIP,但还是没有办法调试,因为不是开发板上调。有没有方法做到用应用的方式来写SIP的DLL,如果哪位兄弟有些方法给个工程DEMO就行了,感激不尽
2,系统的SIP是DLL,我做的也是DLL,那有没有其它的EXE或什么可以对DLL进行调试
键盘
编程
PUBLIC
开发

网友A:
安装 windows mobile 5.0 sdk, sample 里面有个 SIP 输入法的例子
在 wince 下也可以运行, 可以使用 vS2005 编译, 在模拟器上运行

网友B:
是那个手写SIP吗?有没有键盘的

网友C:
我找到了dvoraksip ,这个在模拟器上可以运行,但是在CE6的真机上加载不了,无法调试,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