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中结构体定义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02-01):
VC 中结构体定义的一点疑问。
我的定义过程。
1.在1.h文件中第一了一个结构体新的数据类型。
typedef struct
{
UINT32 Scope;
UINT32 WaveSpeed;
UINT32 Scale;
UINT32 TimeDelay;
} MENU_DATA;
2.在对话框类的头文件中定义了一个MENU_DATA得指针。
class Test_Dlg : public CDialog
{
public:
Test_Dlg (CWnd* pParent = NULL); // 标准构造函数
MENU_DATA * MenuData;
}
3.然后在。cpp文件中使用这个指针。
MenuData->WaveSpeed = 200;
然后程序运行到这里就发出Access violation错误.
但是我把指针改为定义成变量
MENU_DATA MenuData;
错误就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
数据
PUBLIC
结构体
对话框

网友A:
你定义指针的话并没有分配内存,所以你使用MenuData->WaveSpeed = 200; 的时候,就指向未知的地方了。
如果你定义的是变量,那么这个类构造的时候会自动构造一个MenuData结构体的。
所以如果你想使用指针,那么在你的这个类的构造函数中先给你的指针分配空间,后来析构的时候再释放。

网友B:
MENU_DATA * MenuData;只是 声明一个指向MENU_DATA结构体的指针,也没有向指针赋值,所以MenuData->WaveSpeed来进行操作。
MENU_DATA *MenuData = new MENU_DATA; 来分配一个MENU_DATA的结构体空间,并赋值给指针。
使用delete释放空间,并赋值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