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应用程序

楼主:
应用程序放在NAND FLASH,开机让WINCE启动应用程序怎么实现啊,以前是把应用程序编译到内核采用下边方法实现的

1、 将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快捷方式添加到映像里,再将快捷方式添加到StartUp目录下,这样当系统运行后应用程序就能自动运行;

2、 直接替换Wince的SHELL,即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把这个explorer.exe改成你的应用程序(比如:MyApp.exe);

3、 把应用程序加入到映像,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MyApp.exe"
"Depend80"=hex:1E,00

网友:
LZ 是介绍自己使用的方法的吗?

网友A:
他是说如果把程序放在nand怎么办吧。。。

那还不是一样?只要让startup里面的快捷方式指向nand里面的程序就可以了。

格式:

20#"\NandFlash\MyApp.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说如果把程序放在nand怎么办吧。。。

那还不是一样?只要让startup里面的快捷方式指向nand里面的程序就可以了。

格式:

20#"\NandFlash\MyApp.exe"

这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
91program 那东西是你博客上的。引用下,哈哈
我现在采用的是你说第3种方法:
大家都希望把应用程序放在SD卡上,这样更新起来比较容易;据说通过第三种方法可以实现,即修改"Launch80"="MyApp.exe"为"Launch80"="\STDCard\MyApp.exe"( STDCard为SD卡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ResidentFlash\\HandSet.exe"
        "Depend80"=hex:0a,00,1e,00

但是没什么反应。
能不能把你的ShellExe.exe 传一份。谢谢

网友:
放在SD卡上虽然可行,但SD卡的加载比较慢,所以要先判断SD卡是否已经加载

放在Flash上比较方便,也比较可靠。

LZ采用第三种方法,首先要确保应用被打包到CE映像文件中。但Launch80后面的路径,不应该是ResidentFlash,而应该是Windows之类的系统目录。

网友:
引用楼主 ffeige1984 的帖子:
应用程序放在NAND FLASH,开机让WINCE启动应用程序怎么实现啊,以前是把应用程序编译到内核采用下边方法实现的

1、 将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快捷方式添加到映像里,再将快捷方式添加到StartUp目录下,这样当系统运行后应用程序就能自动运行;

2、 直接替换Wince的SHELL,即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把这个explorer.exe改成你的应用程序(…

方法不错,各有千秋。

根据不同需要,采用不同方式。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啊!!
我是直接建立了个快捷方式!!!
直接采用第3种方法会提示个80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