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下文件拷贝容易被损坏的原因?

楼主:
问题描述:我通过U盘拷贝一个VC生成的应用程序(假设文件名为PP.exe)至Win CE 5.0系统的Nand Flash目录下,有一定概率(比较小)拷贝过去的PP程序不能运行,这种情况下,在CE系统下直接从U盘上运行PP程序,也是不能运行。
    但是我重新在PC机(Win XP系统)上把U盘中的原PP程序(运行不了的这个)删掉,再次PP复制到U盘,仍然跟上次一样的操作,拷贝至Nand Flash后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我想问的是,PP程序这么容易被破坏的原因可能有哪些?我最先想到的就是U盘中病毒了,可是并不是每次都被破坏,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对U盘杀毒,再次使用还是没问题的。

    我最想确定的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PP程序本身的缺陷导致的呢?

网友:
这和CE没有关系,基本上是PC的事

LZ,你的CE应用是VC生成的?

网友:
不能运行是什么提示?

网友:
看样子是PC往U盘拷的时候出的问题,楼主你要确保安全卸载后再拔U盘。

网友:
与pp没有关系

网友:
PC拷贝的问题吧,你那个U盘可靠吗?搞不好是U盘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休元旦假去了。谢谢各位的回复,应该是U盘质量不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