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音乐时,随机出现持续噼啪声

楼主:
播放音乐时,随机出现持续噼啪声
加大DMA Buffer后,此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引入了另外一个问题:
播放视频文件时很卡,出现很明显的停顿

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网友:
这个我没遇到过,
增大buffer可能带来延迟,视频和音频可能稍有不同步,应该不会卡的啊

你现在dma buffer现在多大,采样率多少

网友:
Buffer Size = 40960,这是一个Buffer的大小,播放的时候使用双Buffer方案
采样率为44.1kHZ

网友:
视频卡的时候 声音卡不卡?

网友:
因为声音卡,图像才跟着卡

网友:
是这个原因吗 如果声音卡那么放音乐也会卡

你确定dma buffer小的时候,声音不卡吗?

网友:
确定,只是buffer小的时候,会有噼啪声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处理器 DMA能支持40960的长度吗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电流干扰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处理器 DMA能支持40960的长度吗

怎么判断DMA是否支持这个长度呢?我使用这个长度播放音乐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任意处理器是支持这个长度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电流干扰引起的。

修改DMA Buffer后,此问题不复现,由此可以推断出与电流干扰无关

网友:
更换了视频解码器,此问题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