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 modem 接收短信 解码

楼主(2010-06-01):
cdma modem 接收短信 解码
cdma modem 接收短信 解码, 我设置的 AT+WSCL=6,4 我收短信的时候 都是按统一中文Unicode解码方式,结果在收到纯数字的短信内容时,解码出错! 请问 如下接收的内容中 有字段表示是什么编码方式?
+CMGL:0,"REC READ","10001",0,4,126
以上各个字段 具体含义
短信
解码

网友A:
说简单点 就是 CDMA MODEM 收短信 怎么解码?(中文、中英文、纯数字等不同类型的短信内容)
以前 gsm modem的pdu解码很好很方便,各个字段意义很明确,现在cdma的短信内容 倒是不太明确 关键是没有找到完整的文档啊

网友B:
GSM是因为都有一个GSM07.07标准...
目前CDMA是不存在这个标准的.
你用的是什么模块?
好象是WAVECOM的吧?
具体搜索和看看文档,这些都很多年前就有很多人问过了,资料很多的.

网友C:
没有开发文档吗?这个你必须看开发文档

网友D:
纯数字的是经过移位压缩的,需要移位解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