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K调入内存并开始执行后,为何还要读FLASH?

楼主:
如下所示,EBOOT已经把NK调度到内存,并且已经跳到NK去执行。为什么NK还要初始化FLASH,并且要花十几秒的时间去读FLASH?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11f2c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EMInit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0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FMD::FMD_Init IPL .....
FMD::FMD_Init Done
MID = 0xec, DID = 0xd3 4th Cycle : 0x51
NUMBLOCKS : 8192(0x2000), SECTORSPERBLOCK = 256(0x100), BYTESPERSECTOR = 512(0x200)
###################################################################################################################################################################################

网友A:
这是为了实现FAT分区,需要flash驱动支持,

并且启动过程中需要检测FAT的每个块。这个的确需要较长时间,但是没有办法,以前有个MVP也讨论这个启动flash驱动这么慢的问题,结果是无计可施。

网友:
为了加载NAND FLASH的驱动

网友:
EBOOT已经将整块FLASH格式化为BINFS格式,NK只占用了一小部分。NK启动时是不是要将未使用的FLASH分区重新格为FAT格式?
如果是这样,NK在第一次启动时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以后每次启动时都实现FAT分区呢?

各位兄弟还有没好的办法?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实现FAT分区,需要flash驱动支持,

并且启动过程中需要检测FAT的每个块。这个的确需要较长时间,但是没有办法,以前有个MVP也讨论这个启动flash驱动这么慢的问题,结果是无计可施。

网友A:
这不是分区,分区早分好了

是检测分区大小,以及分区内是否有坏块。

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是必须的,如果产生坏块,但是没有检测,那么在访问flash 的时候会非常郁闷。

网友A:
你把检测坏块打印的信息全部屏蔽,就可以启动快很多了。每个打印函数占用10ms以上,这么多加起来也耗费不少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检测坏块打印的信息全部屏蔽,就可以启动快很多了。每个打印函数占用10ms以上,这么多加起来也耗费不少时间的。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18 - device 0x0101 func 70 ; 这些语句都是检测坏块打印的信息吗?早知就不用1G的FLAS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检测坏块打印的信息全部屏蔽,就可以启动快很多了。每个打印函数占用10ms以上,这么多加起来也耗费不少时间的。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18 - device 0x0101 func 70 ; 这些语句都是检测坏块打印的信息吗?早知就不用1G的FLASH了

不是,这个OEMIoControl函数是被内核调用的。

网友C:
一般Flash Disk很少有人用Binfs的文件系统的,为什么不用FAT呢?
用FAT的话如果第一次使用,并且在Bootloader中没有格式化该分区的话,起动时需要时间长一点,但以后起动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如果每次起动都要花很长时间去读写Flash,一般来说是Flash的驱动还有问题

你的NK如果用的是Binfs文件系统,那在起动的过程中是会去读Flash的,因为Bootloader一般只把XIPKERNEL部分读到内存,剩下的部分是用到的时候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Flash Disk很少有人用Binfs的文件系统的,为什么不用FAT呢?
用FAT的话如果第一次使用,并且在Bootloader中没有格式化该分区的话,起动时需要时间长一点,但以后起动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如果每次起动都要花很长时间去读写Flash,一般来说是Flash的驱动还有问题

你的NK如果用的是Binfs文件系统,那在起动的过程中是会去读Flash的,因为Bootloader一般只把XIPKERNEL部分读到内存,剩下的部分是用到的时候加载

EBOOT格式化FLASH就是BINFS格式,nk.bin就是放在binfs下的,我没有使用multi bin。CE启动后就自动分了两个区,分别是fatfs,binf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分区,分区早分好了

是检测分区大小,以及分区内是否有坏块。

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是必须的,如果产生坏块,但是没有检测,那么在访问flash 的时候会非常郁闷。

除了检测坏块,还要检测分区情况,就是FAT的标志 MBR等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Flash Disk很少有人用Binfs的文件系统的,为什么不用FAT呢?
用FAT的话如果第一次使用,并且在Bootloader中没有格式化该分区的话,起动时需要时间长一点,但以后起动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如果每次起动都要花很长时间去读写Flash,一般来说是Flash的驱动还有问题

你的NK如果用的是Binfs文件系统,那在起动的过程中是会去读Flash的,因为Bootloader一般只把XIPKERNEL部分读到内存,剩下的部分是用…

那你要在Eboot下只把NK的位置格成Binfs,然后把剩下的格式化成FAT格式,这样开机的时候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而且应该是只有第一次才需要格式化,以后都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