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缓冲区

楼主:
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用于维护数据,可是程序运行一两小时后该全局变量中的数据被自动清零了,有没有人了解的

网友:
这个问了也忒笼统了吧?嘿嘿

网友A:
找到对该缓冲区进行清零的操作, 分析是否调用了该操作;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内存越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对该缓冲区进行清零的操作, 分析是否调用了该操作;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内存越界

要注意“一两小时后”

网友:
一两个小时??程序应该跑了好多次了吧,是不是程序跑飞了????????或者遇到某种情况,程序给把变量给清零了???

网友:
望了说明,我的全局变量是结构体变量

网友:
强烈怀疑是某种情况导致程序跑飞了,突然把原有程序的地址空间搞乱。

网友:
同意,应该是数组越界了~~杯具啊,这个得慢慢找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