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的Platform Builder插件过期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
很早之前安装了VS2005和Platform Builder用来开发winCE6.0,近期刚好有一项目需要用winCE6.0 来开发,今天准备建个winCE6.0的工程才发现软件过期了(180天试用版).超级郁闷!
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在不重装PB插件和修改电脑系统时间的前提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之前装的软件继续使用?

网友:
修改系统时间是最简单实惠的方法了,有钱的话,买个正版的License,就不用重装和修改时间了

网友:
应该装破解版

网友:
继续UPDATE不可以吗

网友:
修改系统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有个文件删除即可。
我回到公司才有文档,到时候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个文件删除即可。
我回到公司才有文档,到时候再告诉你。

这我最期待的答案,非常感谢!Gooogleman!

网友:
感谢gooogleman给予的解答,问题已解决.
把gooogleman大侠提供的方法贴出来与大家共享之:
"在PB安装目录下有个etkremov.inf,试用期是以此文件的创建日期来计算的。将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再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这个文件,否则由于filesystem 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总是沿用老文件的创建时间"

网友:
我的硬盘下,怎么找不到etkremov.inf文件呀。奇怪了

网友:
早点看到你的帖子就好了。我当时直接就把WinCE重新装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