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e 5.0 扩展16550串口的问题

楼主:
找了一些资料,但还是有点不明白,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319/17/48afc467-5061-476c-ac41-5a0f8fdd4622.html这位仁兄也问了差不多的问题

方法是不是主要将%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COM16550目录复制到我的bsp目录下,然后修改source文件,添加注册表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是注册表里面是设置了中断号和基地址比如:
"Irq"=dword:40
"IOBase"=dword:7F005C00
那关于用到的gpio中断引脚的设置和片选信号基地址的映射是在哪个地方设置的?我看COM16550.c文件也是很简单的几行而已

网友:
在PDD文件。
这个我调试过,比较简单。

网友:
PDD层。改一下即可。

网友:
呵呵,LaiQingXiong兄能否详细些,我现在都没什么头绪

网友:
唉呀,快顶起~

网友:
"Irq"=dword:40
根据你的16550的中断脚所接的IO对应的中断号决定
"IOBase"=dword:7F005C00
根据你的16650的片选地址决定

网友:
贴出电路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两位大虾的回复,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太清楚把,是这样的
我知道
"Irq"=dword:40
"IOBase"=dword:7F005C00
这两个参数的值是怎么设置的,但是"Irq"对应的gpio引脚要设置为中断功能和"IOBase"对应的总线要配置时序和位宽这两个修改应该是在那个地方修改呢?
我看三星的可以在cfw.c文件里添加中断,但是我用的是atmel的,感觉构架差别蛮大,有点弄不清楚,
有个想法是能不能在在%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目录下的pdd层文件里面设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