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编译的问题

楼主:
今天我想把wince面板上的一些东西。我找到了public\common下关于UI部分的程序。我直接改了calibrui.rc这个文件。只是希望我在进入触屏校验界面的时候,上面的那几行字去掉,或者改变下。但是改了之后我就这样build.make image发现跟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进入了我的工程release那个包里面发现有好多文件夹里面装着.res文件。并且这些文件夹下的.res文件名都一样。。我不知道。并且这些文件都没有过更新替换。我认为我重新编译了这个部分至少他也应该跟我把相关的res文件给我替换吧。。。但是没有。。希望处理过这方面的专家帮帮忙阿

网友:
你说说你是怎么编译的?
编译的时候要选上clean before building还有copy file to....after build

网友A:
执行的编译命令估计不对-----要执行CLEAN BUILD AND SYSG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说你是怎么编译的?
编译的时候要选上clean before building还有copy file to....after build

我就选了选了这两个。。然后就build current project..我一直就是这么编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执行的编译命令估计不对-----要执行CLEAN BUILD AND SYSGEN

你的意思是要sysgen这个工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执行的编译命令估计不对-----要执行CLEAN BUILD AND SYSGEN

还是说就在那个文件夹上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project

网友:
恩 你先用最笨的方法,全部 重新 编译,这样如果可以就是编译命令不对 呵呵

网友:
"只是希望我在进入触屏校验界面的时候,上面的那几行字去掉,或者改变下。"
-----触屏校验界面是一个程序, wince在需要的时候调用它. 要找对要改的地方.

网友:
用命令行最方便,首先编译你修改的项目,然后重新build一下你的项目就可以了。

网友:
编译修改过的项目,然后确定Release目录下面的相应文件更新,再Makeimage就可以了
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还有许多细节的地方需要注意

网友:
你修改了public下面的东西,应该要“build and Sys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