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下的OpenGL跟WINCE下的OpenGL是不是区别很大?整个OpenGL框架是怎么样的?谁封装谁?

楼主:
PC下的OpenGL跟WINCE下的OpenGL是不是区别很大?整个OpenGL框架是怎么样的?谁封装谁?

网友:
在三星提供的OPENGL的egl.h头文件里面看到了egl_xxx系列函数

在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PlatformSDK\Include\wingdi.h文件里面看到了wgl_xxx系列函数

在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PlatformSDK\Include\gl\GLAux.h文件里面看到了aux_xxx系列函数

在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PlatformSDK\Include\gl\glut.h文件里面看到了glut_xxx系列函数

还有的就是gl_xxx那些系列函数了。在WINCE下和PC下都看到了。gl_xxx系列函数是不是最基本的函数而上面的系列接口只是一个
跟平台相关的封装目的只是为了跨平台。

网友:
三星提供的egl.h内容部分

/* EGL Functions */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EGLint     eglGetError( void );

EGLDisplay eglGetDisplay(NativeDisplayType display);
EGLBoolean eglInitialize(EGLDisplay dpy, EGLint *major, EGLint *minor);
EGLBoolean eglTerminate(EGLDisplay dpy);

const char *eglQueryString(EGLDisplay dpy, EGLint name);

EGLBoolean eglGetConfigs(EGLDisplay dpy, EGLConfig *configs,
                         EGLint config_size, EGLint *num_config);
EGLBoolean eglChooseConfig(EGLDisplay dpy, const EGLint *attrib_list,
                           EGLConfig *configs, EGLint config_size,
                           EGLint *num_config);
EGLBoolean eglGetConfigAttrib(EGLDisplay dpy, EGLConfig config,
                              EGLint attribute, EGLint *value);

EGLSurface eglCreateWindowSurface(EGLDisplay dpy, EGLConfig config,
                                  NativeWindowType win,
                                  const EGLint *attrib_list);
EGLSurface eglCreatePbufferSurface(EGLDisplay dpy, EGLConfig config,
                                   const EGLint *attrib_list);
EGLSurface eglCreatePixmapSurface(EGLDisplay dpy, EGLConfig config,
                                  NativePixmapType pixmap,
                                  const EGLint *attrib_list);
EGLBoolean eglDestroySurface(EGLDisplay dpy, EGLSurface surface);
EGLBoolean eglQuerySurface(EGLDisplay dpy, EGLSurface surface,
                           EGLint attribute, EGLint *value);

EGLBoolean eglBindAPI(EGLenum api);
EGLenum    eglQueryAPI(void);

EGLBoolean eglWaitClient(void);

EGLBoolean eglReleaseThread(void);

EGLSurface eglCreatePbufferFromClientBuffer(
                                        EGLDisplay dpy, EGLenum buftype, EGLClientBuffer buffer,
                                        EGLConfig config, const EGLint *attrib_list);

EGLBoolean eglSurfaceAttrib(EGLDisplay dpy, EGLSurface surface,
                            EGLint attribute, EGLint value);
EGLBoolean eglBindTexImage(EGLDisplay dpy, EGLSurface surface, EGLint buffer);
EGLBoolean eglReleaseTexImage(EGLDisplay dpy, EGLSurface surface, EGLint buffer);

EGLBoolean eglSwapInterval(EGLDisplay dpy, EGLint interval);

EGLContext eglCreateContext(EGLDisplay dpy, EGLConfig config,
                            EGLContext share_context,
                            const EGLint *attrib_list);
EGLBoolean eglDestroyContext(EGLDisplay dpy, EGLContext ctx);
EGLBoolean eglMakeCurrent(EGLDisplay dpy, EGLSurface draw,
                          EGLSurface read, EGLContext ctx);

EGLContext eglGetCurrentContext(void);
EGLSurface eglGetCurrentSurface(EGLint readdraw);
EGLDisplay eglGetCurrentDisplay(void);
EGLBoolean eglQueryContext(EGLDisplay dpy, EGLContext ctx,
                           EGLint attribute, EGLint *value);

EGLBoolean eglWaitGL(void);
EGLBoolean eglWaitNative(EGLint engine);
EGLBoolean eglSwapBuffers(EGLDisplay dpy, EGLSurface surface);
EGLBoolean eglCopyBuffers(EGLDisplay dpy, EGLSurface surface,
                          NativePixmapType target);

void       (*eglGetProcAddress(const char *procname))(void);

#ifdef __cplusplus
} /* extern "C" */
#endif

网友:
define in wingdi.h

// OpenGL wgl prototypes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CopyContext(HGLRC, HGLRC, UINT);
WINGDIAPI HGLRC WINAPI wglCreateContext(HDC);
WINGDIAPI HGLRC WINAPI wglCreateLayerContext(HDC, int);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DeleteContext(HGLRC);
WINGDIAPI HGLRC WINAPI wglGetCurrentContext(VOID);
WINGDIAPI HDC   WINAPI wglGetCurrentDC(VOID);
WINGDIAPI PROC  WINAPI wglGetProcAddress(LPCSTR);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MakeCurrent(HDC, HGLRC);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ShareLists(HGLRC, HGLRC);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UseFontBitmapsA(HDC, DWORD, DWORD, DWORD);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UseFontBitmapsW(HDC, DWORD, DWORD, DWORD);
#ifdef UNICODE
#define wglUseFontBitmaps  wglUseFontBitmapsW
#else
#define wglUseFontBitmaps  wglUseFontBitmapsA
#endif // !UNICODE

WINGDIAPI BOOL  WINAPI SwapBuffers(HDC);

typedef struct _POINTFLOAT {
    FLOAT   x;
    FLOAT   y;
} POINTFLOAT, *PPOINTFLOAT;

typedef struct _GLYPHMETRICSFLOAT {
    FLOAT       gmfBlackBoxX;
    FLOAT       gmfBlackBoxY;
    POINTFLOAT  gmfptGlyphOrigin;
    FLOAT       gmfCellIncX;
    FLOAT       gmfCellIncY;
} GLYPHMETRICSFLOAT, *PGLYPHMETRICSFLOAT, FAR *LPGLYPHMETRICSFLOAT;

#define WGL_FONT_LINES      0
#define WGL_FONT_POLYGONS   1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UseFontOutlinesA(HDC, DWORD, DWORD, DWORD, FLOAT,
                                           FLOAT, int, LPGLYPHMETRICSFLOAT);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UseFontOutlinesW(HDC, DWORD, DWORD, DWORD, FLOAT,
                                           FLOAT, int, LPGLYPHMETRICSFLOAT);
#ifdef UNICODE
#define wglUseFontOutlines  wglUseFontOutlinesW
#else
#define wglUseFontOutlines  wglUseFontOutlinesA
#endif // !UNICODE

/* Layer plane descriptor */
typedef struct tagLAYERPLANEDESCRIPTOR { // lpd
    WORD  nSize;
    WORD  nVersion;
    DWORD dwFlags;
    BYTE  iPixelType;
    BYTE  cColorBits;
    BYTE  cRedBits;
    BYTE  cRedShift;
    BYTE  cGreenBits;
    BYTE  cGreenShift;
    BYTE  cBlueBits;
    BYTE  cBlueShift;
    BYTE  cAlphaBits;
    BYTE  cAlphaShift;
    BYTE  cAccumBits;
    BYTE  cAccumRedBits;
    BYTE  cAccumGreenBits;
    BYTE  cAccumBlueBits;
    BYTE  cAccumAlphaBits;
    BYTE  cDepthBits;
    BYTE  cStencilBits;
    BYTE  cAuxBuffers;
    BYTE  iLayerPlane;
    BYTE  bReserved;
    COLORREF crTransparent;
} LAYERPLANEDESCRIPTOR, *PLAYERPLANEDESCRIPTOR, FAR *LPLAYERPLANEDESCRIPTOR;

/* LAYERPLANEDESCRIPTOR flags */
#define LPD_DOUBLEBUFFER        0x00000001
#define LPD_STEREO              0x00000002
#define LPD_SUPPORT_GDI         0x00000010
#define LPD_SUPPORT_OPENGL      0x00000020
#define LPD_SHARE_DEPTH         0x00000040
#define LPD_SHARE_STENCIL       0x00000080
#define LPD_SHARE_ACCUM         0x00000100
#define LPD_SWAP_EXCHANGE       0x00000200
#define LPD_SWAP_COPY           0x00000400
#define LPD_TRANSPARENT         0x00001000

#define LPD_TYPE_RGBA        0
#define LPD_TYPE_COLORINDEX  1

/* wglSwapLayerBuffers flags */
#define WGL_SWAP_MAIN_PLANE     0x00000001
#define WGL_SWAP_OVERLAY1       0x00000002
#define WGL_SWAP_OVERLAY2       0x00000004
#define WGL_SWAP_OVERLAY3       0x00000008
#define WGL_SWAP_OVERLAY4       0x0000001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5       0x0000002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6       0x0000004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7       0x0000008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8       0x0000010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9       0x0000020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10      0x0000040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11      0x0000080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12      0x0000100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13      0x0000200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14      0x00004000
#define WGL_SWAP_OVERLAY15      0x00008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1      0x0001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2      0x0002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3      0x0004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4      0x0008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5      0x001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6      0x002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7      0x004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8      0x008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9      0x010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10     0x020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11     0x040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12     0x080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13     0x100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14     0x20000000
#define WGL_SWAP_UNDERLAY15     0x40000000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DescribeLayerPlane(HDC, int, int, UINT,
                                             LPLAYERPLANEDESCRIPTOR);
WINGDIAPI int   WINAPI wglSetLayerPaletteEntries(HDC, int, int, int,
                                                 CONST COLORREF *);
WINGDIAPI int   WINAPI wglGetLayerPaletteEntries(HDC, int, int, int,
                                                 COLORREF *);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RealizeLayerPalette(HDC, int, BOOL);
WINGDIAPI BOOL  WINAPI wglSwapLayerBuffers(HDC, UINT);

#if (WINVER >= 0x0500)

typedef struct _WGLSWAP
{
    HDC hdc;
    UINT uiFlags;
} WGLSWAP, *PWGLSWAP, FAR *LPWGLSWAP;

#define WGL_SWAPMULTIPLE_MAX 16

WINGDIAPI DWORD WINAPI wglSwapMultipleBuffers(UINT, CONST WGLSWAP *);

#endif // (WINVER >= 0x0500)

#endif /* NOGDI */

网友:
define in glaux.h

/*
** Prototypes
*/

void APIENTRY auxInitDisplayMode(GLenum);
void APIENTRY auxInitPosition(int, int, int, int);

/* GLenum APIENTRY auxInitWindow(LPCTSTR); */
#ifdef UNICODE
#define auxInitWindow auxInitWindowW
#else
#define auxInitWindow auxInitWindowA
#endif
GLenum APIENTRY auxInitWindowA(LPCSTR);
GLenum APIENTRY auxInitWindowW(LPCWSTR);

void APIENTRY auxCloseWindow(void);
void APIENTRY auxQuit(void);
void APIENTRY auxSwapBuffers(void);

typedef void (CALLBACK* AUXMAINPROC)(void);
void APIENTRY auxMainLoop(AUXMAINPROC);

typedef void (CALLBACK* AUXEXPOSEPROC)(int, int);
void APIENTRY auxExposeFunc(AUXEXPOSEPROC);

typedef void (CALLBACK* AUXRESHAPEPROC)(GLsizei, GLsizei);
void APIENTRY auxReshapeFunc(AUXRESHAPEPROC);

typedef void (CALLBACK* AUXIDLEPROC)(void);
void APIENTRY auxIdleFunc(AUXIDLEPROC);

typedef void (CALLBACK* AUXKEYPROC)(void);
void APIENTRY auxKeyFunc(int, AUXKEYPROC);

typedef void (CALLBACK* AUXMOUSEPROC)(AUX_EVENTREC *);
void APIENTRY auxMouseFunc(int, int, AUXMOUSEPROC);

int  APIENTRY auxGetColorMapSize(void);
void APIENTRY auxGetMouseLoc(int *, int *);
void APIENTRY auxSetOneColor(int, float, float, float);
void APIENTRY auxSetFogRamp(int, int);
void APIENTRY auxSetGreyRamp(void);
void APIENTRY auxSetRGBMap(int, float *);

/* AUX_RGBImageRec * APIENTRY auxRGBImageLoad(LPCTSTR); */
#ifdef UNICODE
#define auxRGBImageLoad auxRGBImageLoadW
#else
#define auxRGBImageLoad auxRGBImageLoadA
#endif
AUX_RGBImageRec * APIENTRY auxRGBImageLoadA(LPCSTR);
AUX_RGBImageRec * APIENTRY auxRGBImageLoadW(LPCWSTR);

#ifdef UNICODE
#define auxDIBImageLoad auxDIBImageLoadW
#else
#define auxDIBImageLoad auxDIBImageLoadA
#endif
AUX_RGBImageRec * APIENTRY auxDIBImageLoadA(LPCSTR);
AUX_RGBImageRec * APIENTRY auxDIBImageLoadW(LPCWSTR);

void APIENTRY auxCreateFont(void);
/* void APIENTRY auxDrawStr(LPCTSTR); */
#ifdef UNICODE
#define auxDrawStr auxDrawStrW
#else
#define auxDrawStr auxDrawStrA
#endif
void APIENTRY auxDrawStrA(LPCSTR);
void APIENTRY auxDrawStrW(LPCWSTR);

void APIENTRY auxWireSphere(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Sphere(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Cube(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Cube(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Box(GLdouble, GLdouble, 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Box(GLdouble, GLdouble, 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Torus(GLdouble, 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Torus(GLdouble, 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Cylinder(GLdouble, 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Cylinder(GLdouble, 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Icosahedron(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Icosahedron(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Octahedron(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Octahedron(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Tetrahedron(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Tetrahedron(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Dodecahedron(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Dodecahedron(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Cone(GLdouble, 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Cone(GLdouble, 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WireTeapot(GLdouble);
void APIENTRY auxSolidTeapot(GLdouble);

/*
** Window specific functions
** hwnd, hdc, and hglrc valid after auxInitWindow()
*/
HWND  APIENTRY auxGetHWND(void);
HDC   APIENTRY auxGetHDC(void);
HGLRC APIENTRY auxGetHGLRC(void);

/*
** Viewperf support functions and constants
*/
/* Display Mode Selection Criteria */
enum {
    AUX_USE_ID = 1,
    AUX_EXACT_MATCH,
    AUX_MINIMUM_CRITERIA
};
void   APIENTRY auxInitDisplayModePolicy(GLenum);
GLenum APIENTRY auxInitDisplayModeID(GLint);
GLenum APIENTRY auxGetDisplayModePolicy(void);
GLint  APIENTRY auxGetDisplayModeID(void);
GLenum APIENTRY auxGetDisplayMode(void);

网友:
define in glut.h

/* GLUT initialization sub-API. */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Init(int *argcp, char **argv);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InitDisplayMode(unsigned int mode);
#if (GLUT_API_VERSION >= 4 || GLUT_XLIB_IMPLEMENTATION >= 9)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InitDisplayString(const char *string);
#endif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InitWindowPosition(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InitWindowSize(int width, int height);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MainLoop(void);

/* GLUT window sub-API. */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CreateWindow(const char *title);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CreateSubWindow(int win,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DestroyWindow(int win);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PostRedisplay(void);
#if (GLUT_API_VERSION >= 4 || GLUT_XLIB_IMPLEMENTATION >= 11)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PostWindowRedisplay(int win);
#endif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wapBuffers(void);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GetWindow(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etWindow(int win);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etWindowTitle(const char *titl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etIconTitle(const char *titl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PositionWindow(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ReshapeWindow(int width, int height);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PopWindow(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PushWindow(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IconifyWindow(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howWindow(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HideWindow(void);
#if (GLUT_API_VERSION >= 3)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FullScreen(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etCursor(int cursor);
#if (GLUT_API_VERSION >= 4 || GLUT_XLIB_IMPLEMENTATION >= 9)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arpPointer(int x, int y);
#endif

/* GLUT overlay sub-API. */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EstablishOverlay(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RemoveOverlay(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UseLayer(GLenum layer);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PostOverlayRedisplay(void);
#if (GLUT_API_VERSION >= 4 || GLUT_XLIB_IMPLEMENTATION >= 11)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PostWindowOverlayRedisplay(int win);
#endif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howOverlay(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HideOverlay(void);
#endif

/* GLUT menu sub-API. */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CreateMenu(void (*)(int));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DestroyMenu(int menu);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GetMenu(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etMenu(int menu);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AddMenuEntry(const char *label, int valu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AddSubMenu(const char *label, int submenu);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ChangeToMenuEntry(int item, const char *label, int valu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ChangeToSubMenu(int item, const char *label, int submenu);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RemoveMenuItem(int item);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AttachMenu(int button);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DetachMenu(int button);

/* GLUT window callback sub-API. */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DisplayFunc(void (*func)(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ReshapeFunc(void (*func)(int width, int height));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KeyboardFunc(void (*func)(unsigned char key, 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MouseFunc(void (*func)(int button, int state, 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MotionFunc(void (*func)(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PassiveMotionFunc(void (*func)(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EntryFunc(void (*func)(int stat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VisibilityFunc(void (*func)(int stat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IdleFunc(void (*func)(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TimerFunc(unsigned int millis, void (*func)(int value), int valu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MenuStateFunc(void (*func)(int state));
#if (GLUT_API_VERSION >= 2)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pecialFunc(void (*func)(int key, 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paceballMotionFunc(void (*func)(int x, int y, int z));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paceballRotateFunc(void (*func)(int x, int y, int z));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paceballButtonFunc(void (*func)(int button, int stat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ButtonBoxFunc(void (*func)(int button, int stat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DialsFunc(void (*func)(int dial, int valu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TabletMotionFunc(void (*func)(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TabletButtonFunc(void (*func)(int button, int state, int x, int y));
#if (GLUT_API_VERSION >= 3)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MenuStatusFunc(void (*func)(int status, 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OverlayDisplayFunc(void (*func)(void));
#if (GLUT_API_VERSION >= 4 || GLUT_XLIB_IMPLEMENTATION >= 9)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ndowStatusFunc(void (*func)(int state));
#endif
#if (GLUT_API_VERSION >= 4 || GLUT_XLIB_IMPLEMENTATION >= 13)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KeyboardUpFunc(void (*func)(unsigned char key, 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pecialUpFunc(void (*func)(int key, int x, int y));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JoystickFunc(void (*func)(unsigned int buttonMask, int x, int y, int z), int pollInterval);
#endif
#endif
#endif

/* GLUT color index sub-API. */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etColor(int, GLfloat red, GLfloat green, GLfloat blue);
extern GLfloat APIENTRY glutGetColor(int ndx, int component);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CopyColormap(int win);

/* GLUT state retrieval sub-API. */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Get(GLenum type);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DeviceGet(GLenum type);
#if (GLUT_API_VERSION >= 2)
/* GLUT extension support sub-API */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ExtensionSupported(const char *name);
#endif
#if (GLUT_API_VERSION >= 3)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GetModifiers(void);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LayerGet(GLenum type);
#endif

/* GLUT font sub-API */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BitmapCharacter(void *font, int character);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BitmapWidth(void *font, int character);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trokeCharacter(void *font, int character);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StrokeWidth(void *font, int character);
#if (GLUT_API_VERSION >= 4 || GLUT_XLIB_IMPLEMENTATION >= 9)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BitmapLength(void *font,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StrokeLength(void *font,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
#endif

/* GLUT pre-built models sub-API */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reSphere(GLdouble radius, GLint slices, GLint stacks);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olidSphere(GLdouble radius, GLint slices, GLint stacks);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reCone(GLdouble base, GLdouble height, GLint slices, GLint stacks);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olidCone(GLdouble base, GLdouble height, GLint slices, GLint stacks);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reCube(GLdouble siz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olidCube(GLdouble siz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reTorus(GLdouble innerRadius, GLdouble outerRadius, GLint sides, GLint rings);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olidTorus(GLdouble innerRadius, GLdouble outerRadius, GLint sides, GLint rings);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reDodecahedron(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olidDodecahedron(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reTeapot(GLdouble siz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olidTeapot(GLdouble siz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reOctahedron(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olidOctahedron(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reTetrahedron(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olidTetrahedron(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WireIcosahedron(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olidIcosahedron(void);

#if (GLUT_API_VERSION >= 4 || GLUT_XLIB_IMPLEMENTATION >= 9)
/* GLUT video resize sub-API. */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VideoResizeGet(GLenum param);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etupVideoResizing(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topVideoResizing(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VideoResize(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VideoPan(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 GLUT debugging sub-API. */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ReportErrors(void);
#endif

#if (GLUT_API_VERSION >= 4 || GLUT_XLIB_IMPLEMENTATION >= 13)
/* GLUT device control sub-API. */
/* glutSetKeyRepeat modes. */
#define GLUT_KEY_REPEAT_OFF                0
#define GLUT_KEY_REPEAT_ON                1
#define GLUT_KEY_REPEAT_DEFAULT                2

/* Joystick button masks. */
#define GLUT_JOYSTICK_BUTTON_A                1
#define GLUT_JOYSTICK_BUTTON_B                2
#define GLUT_JOYSTICK_BUTTON_C                4
#define GLUT_JOYSTICK_BUTTON_D                8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IgnoreKeyRepeat(int ignor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SetKeyRepeat(int repeatMode);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ForceJoystickFunc(void);

/* GLUT game mode sub-API. */
/* glutGameModeGet. */
#define GLUT_GAME_MODE_ACTIVE           0
#define GLUT_GAME_MODE_POSSIBLE         1
#define GLUT_GAME_MODE_WIDTH            2
#define GLUT_GAME_MODE_HEIGHT           3
#define GLUT_GAME_MODE_PIXEL_DEPTH      4
#define GLUT_GAME_MODE_REFRESH_RATE     5
#define GLUT_GAME_MODE_DISPLAY_CHANGED  6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GameModeString(const char *string);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EnterGameMode(void);
extern void APIENTRY glutLeaveGameMode(void);
extern int APIENTRY glutGameModeGet(GLenum mode);

网友:
在PC环境下VS2005 IDE下建立工程----------//glut库!!!

     //1111-----H头文件-----gl.h++++glu.h++++glaux.h

     //2222-----LIB库文件----glu32.lib++++glaux.lib++++OpenGL32.Lib

     glu32.lib  glaux.lib  OpenGL32.Lib

     //3333-----dll库文件----glmf32.dll++++glu32.dll++++opengl32.dll

网友:
OpenGL ES (OpenGL for Embedded Systems) 是 OpenGL 三维图形 API 的子集,针对手机、PDA和游戏主机等嵌入式设备而设计。该API由Khronos集团定义推广,Khronos是一个图形软硬件行业协会,该协会主要关注图形和多媒体方面的开放标准。

OpenGL ES 是从 OpenGL 裁剪定制而来的,去除了 glBegin/glEnd,四边形(GL_QUADS)、多边形(GL_POLYGONS)等复杂图元等许多非绝对必要的特性。经过多年发展,现在主要有两个版本,OpenGL ES 1.x 针对固定管线硬件的,OpenGL ES 2.x 针对可编程管线硬件。OpenGL ES 1.0 是以 OpenGL 1.3 规范为基础的,OpenGL ES 1.1 是以 OpenGL 1.5 规范为基础的,它们分别又支持 common 和 common lite 两种profile。lite profile只支持定点定点实数,而common profile既支持定点数又支持浮点数。 OpenGL ES 2.0 则是参照 OpenGL 2.0 规范定义的,common profile发布于2005-8,引入了对可编程管线的支持。

OpenGL ES 还有一个safety-critical profile。

网友:
关于OPENGL与OPENGL ES的区别

数据类型:

1: i   GLint    整数型
2: f   GLfixed  定点小数
3: x   GLclampx 限定型定点小数

删除的功能:

1.glBegin/glEnd
2.glArrayElement
3.显示列表
4.求值器
5.索引色模式
6.自定义裁剪平面
7.glRect
8.图像处理(这个一般显卡也没有,FireGL/Quadro显卡有)
9.反馈缓冲
10.选择缓冲
11.累积缓冲
12.边界标志
13.glPolygonMode
14.GL_QUADS,GL_QUAD_STRIP,GL_POLYGON
15.glPushAttrib,glPopAttrib,glPushClientAttrib,glPopClientAttrib
15.TEXTURE_1D、TEXTURE_3D、TEXTURE_RECT、TEXTURE_CUBE_MAP
16.GL_COMBINE
17.自动纹理坐标生成
18.纹理边界
19.GL_CLAMP、GL_CLAMP_TO_BORDER
20.消失纹理代表
21.纹理LOD限定
22.纹理偏好限定
23.纹理自动压缩、解压缩
24.glDrawPixels,glPixelTransfer,glPixelZoom
25.glReadBuffer,glDrawBuffer,glCopyPixels

其它注意事项:

1.glDrawArrays等函数中数据必须紧密排列,即间隔为0
2.各种数据的堆栈深度较低

网友:
学习学习在学习,不懂的太多了~~~~~
Mark!

网友:
你自己都找得差不多了

网友:
第三章 Windows NT环境下的OpenGL

3.1 Windows NT下的OpenGL函数

如前面所述,Windows NT下的OpenGL同样包含100多个库函数,这些函数都按一定的

格式来命名,即每个函数都以gl开头。Windows NT下的OpenGL除了具有基本的OpenGL函

数外,还支持其他四类函数:

   (1) OpenGL实用库:43个函数,每个函数以glu开头;

   (2) OpenGL辅助库:31个函数,每个函数以aux开头;

   (3) Windows专用库函数(WGL):6个函数,每个函数以wgl开头;

   (4) Win32 API函数:5个函数,函数前面没有专用前缀;

   在OpenGL中有115个核心函数,这些函数是最基本的,它们可以在任何OpenGL的工作平

台上应用。这些函数用于建立各种各样的形体,产生光照效果,进行反走样以及进行纹理映射,

进行投影变换等等。由于这些核心函数有许多种形式并能够接受不同类型的参数,实际上这

些函数可以派生出300多个函数。

   OpenGL的实用函数是比OpenGL核心函数更高一层的函数,这些函数是通过调用核心函数

来起作用的。这些函数提供了十分简单的用法,从而减轻了开发者的编程负担。OpenGL的实

用函数包括纹理映射、坐标变换、多边形分化、绘制一些如椭球、圆柱、茶壶等简单多边形

实体(本书将详细讲述这些函数的具体用法)等。这部分函数象核心函数一样在任何OpenGL

平台都可以应用。

OpenGL的辅助库是一些特殊的函数,这些函数本来是用于初学者做简单的练习之用,因

此这些函数不能在所有的OpenGL平台上使用,在Windows NT环境下可以使用这些函数。这

些函数使用简单,它们可以用于窗口管理、输入输出处理以及绘制一些简单的三维形体。为

了使OpenGL的应用程序具有良好的移植性,在使用OpenGL辅助库的时候应谨慎。

   6个WGL函数是用于连接OpenGL和WindowsNT,这些函数用于在WindowsNT环境下的

OpenGL窗口能够进行渲染着色,在窗口内绘制位图字体以及把文本放在窗口的某一位置等。

这些函数把Windows和OpenGL揉合在一起。

   最后的5个Win32函数用于处理象素存储格式和双缓冲区,显然这些函数仅仅能够用于

Win32系统而不能用于其他OpenGL平台。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原来OPENGL  ES在WINCE50下也是可以跑起来的.只要对应的DLL+LIB对了.

下面的资料就是用EVC++4.0写的OPENGL ES方面的程序

基于WinCE的OpenGL ES教程

基于WinCE的OpenGL ES教程(有两个教程,一个是E文版的,开发环境是EVC4.0;另一个教程是网页版的,开发环境是VS2005的)

绝对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