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优盘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优盘的问题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的优盘变成了容量为0字节,格式化时没有成功,但是以后就不能识别了,有没有解救的方法??谢谢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如果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还请赐教。
优盘

网友A:
有办法,打开看看是什么芯片,或者用工具查出来,然后找到对应控制芯片的产量工具刷一下就行了,还可以换FLASH

网友B:
有的时候是flash接触不好或者晶镇的问题,
先刷一下看看,不好使在换硬件

网友C:
我有遇到过两次,把它拆开,用接地烙铁将焊点一个个加点焊锡,焊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