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通讯方式和组网方式之间的关系

楼主:
   想请问一下,不同的组网方式对485的通讯方式有影响吗?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总线协议会因为不同的组网方式,而不一样吗?

网友:
没人来指点啊…………

网友:
么人指点啊!

网友:
485的通信是很简单的,如果你的网络比较复杂,可是考虑用其它的总线。485我以前用的时候好像就只有一条总线哦!没有用什么组网方式之类的。

网友:
协议和组网方式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多谢楼上的两位兄弟。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单个485通讯,正常;当我连接2个485的和上位机通讯的时候(两个485之间用环型组网),通讯就不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能保证你的设置正确吗

网友:
我主机下面挂一个从机,,通讯正常的,当在串联一个从机的时候,就会出现在错误。
  请问楼上的说的设置是具体指哪一方面?

网友:
原因找到了,一部分是由于总线堵塞造成,一部分原因是电源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