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定制去除了gews,ActiveSync同步不上了

楼主:
先前的是可以同步的,后来我把gews删除了,因为也要涉及到ActiveSync,也一起删除了,然后就同步不了了。于是我有把ActiveSync重新加回来,再编译内核,也是不能同步了。串口在USB插入以后显示如下:

11:20:15.578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40
11:20:15.640 SET_ADDRESS - 0x1
11:20:15.640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12
11:20:15.703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11:20:15.703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11:20:15.718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12
11:20:15.718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11:20:15.765 SET_CONFIG 1

有没有哪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
添加gwes了吗?再加进来重新编译试试看。
另外,像这种修改了组件的,必须重新Sysgen一遍。

网友A:
检查一下USB FUNCTION SERIAL组件是否还在

网友:
你看下ActiveSync组件的depends on里边有GWES的内容,估计是去掉了GWES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gwes了吗?再加进来重新编译试试看。
另外,像这种修改了组件的,必须重新Sysgen一遍。

添加activesync应该会把关联的都添加进来的吧。查看了一下,shell and user interfac/graphics,windowing and events下面已经有minimal gwes configuration。不过不属于打钩状态。另外,我每次修改都会sysge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USB FUNCTION SERIAL组件是否还在

Veabol,这个组件我没有找到呢,能否给出路径?

网友C:
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输出看看,如下:
12:54:21.437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40
12:54:21.437 SET_ADDRESS - 0x1
12:54:21.500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12
12:54:21.500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12:54:21.562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12:54:21.562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12
12:54:21.562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12:54:21.562 SET_CONFIG 1
12:54:21.812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12:54:23.250 Posting WM_NETCONNECT(TRUE) message
12:54:23.250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4] [Dialer Connected]

相比多了后面的三行。感觉跟dialer有关呢,这个又是那个组件?dial up networking?

网友A:
Device Drivers->USB Function->USB Function Clients->seri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vice Drivers->USB Function->USB Function Clients->serial

这个是加入了的,没有被去掉。所以应该跟这个无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添加gwes了吗?再加进来重新编译试试看。
另外,像这种修改了组件的,必须重新Sysgen一遍。

添加activesync应该会把关联的都添加进来的吧。查看了一下,shell and user interfac/graphics,windowing and events下面已经有minimal gwes configuration。……

相关联的自动添加是我们的理想,实际上PB5.0不会这么智能,有时候并没有真正加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添加gwes了吗?再加进来重新编译试试看。
另外,像这种修改了组件的,必须重新Sysgen一遍。

添加activesync应该会把关联的都添加进来的吧。查看了一下,shell and user interfac/graphics,windowing and events下面已经有minim……

刚把很久以前那个可以同步的pbxml文件看了一下,它的gwes的选择状态跟我的是一样的呢。不知加入gwes是否就像我上面说的那个控件?还是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输出看看,如下:
12:54:21.437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40
12:54:21.437 SET_ADDRESS - 0x1
12:54:21.500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12
12:54:21.500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12:54:21.562 ……

你直接运行程序repllog,看看能不能连接呢?

网友:
SYSGEN贴上来看看

网友:
是GWES还是GEWS?
看看:
The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functionality in Microsoft? Windows? CE 5.0 includes the parts of the Graphics, Windowing, and Events Subsystem (GWES) that are included in all display-based OS designs by default. GWES is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user, your application, and the operating system (OS).

网友:
这东西换是不要去的好,去掉怎么叫windows系统

网友:
不知道缺少了什么组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整理。开始的设想是去掉图形显示界面的,因为确实不会用到。SYSGEN文件?指的是builder.log吗?我已经覆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