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串口通讯模块的通讯频率

楼主:
如果采用PLC串口通讯模块,波特率可达到19200。
我每次通讯10Bytes,那么通讯频率是不是就是简单的19200/8/10=240Hz?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CPU312,串口模块是341的。在这种配置下一般可以通讯频率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你用多大的晶振?24.000MHz?

网友A:
串口是异步的,无同步时钟,没有“频率”的说法,只谈“波特率”即可。
达到115200没问题。

网友:
我在计算机中用MSCOMM进行串口通讯。是不是调用send函数的时间远大于发送10字节数据的时间?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应该一次性发送更多的信息,而不是分包发送?

引用 网友A:
串口是异步的,无同步时钟,没有“频率”的说法,只谈“波特率”即可。
达到115200没问题。

网友:
19200/8/10一个字节为:1起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共要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