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Window Mobile和Window CE 的区别

楼主:
大家也做过很多程序,有没有发现在Mobile运行的程序到了,CE上运行差别就很大,有的甚至运行不了。

就大家的经验说下,在程序开发中遇到的相关,给大家点意见,以后会有帮助的。

我先起个头:

如UI 的差异是在那个地方(tool bar, Menu, FULL screen....),
在WinCE 5.0 如何实现,Mobile 又如何实现。
如何实现可能还要区分是Win32, MFC,还是.Net compact Framework.

网友:
这是上个月刚发的一个讨论帖
Wince->WM的猜想
其中就较详细的谈到了两者的差异。

WM的程序在ce上运行不了或差别很大的,很多,很常见。现在一直在用的一个电子书软件就这样,ce下就是无法全屏。

具体的得针对程序的类型来讨论了,最近没时间。

网友:
很多API的功能就不一样

网友:
WIndows Mobile 是WIndow CE的一个特殊版本,实现了手机的一些特有的东西,界面,功能等。。。

网友:
我参加过微软的一次活动交流,有一个人提过类似的问题,Microsoft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Mobile和CE的内核一致的,但是Mobile和CE由于系统功能的差异可能会导致API
无效,比如CE定制的OS只支持很少的功能而不是全部的CE功能,或者是同样的API
使用是有所差异的

网友:
Windows Mobile基于Windows CE内核,主要是在CE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适合手机的修改,如WM比CE增加了很多打电话、收发短信等一些手机通讯的专用API。

网友:
WinCE 是一种架构 ,WM 是 CE的实现,就如桌面的 NT 架构,2000,XP是实现。
用一句话说,CE就好比一栋楼楼的整体结构,而windows mobile就是已经装修好的。

网友:
Mobile和CE 的内核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
本质一样,应用方向不一样;

Mobile 更象一个特例。

网友:
mobile是专用于移动通信终端领域,比如手机、PDA等,而wince除了用于移动通信终端之外,还可以广泛用于各种嵌入式设备中,如工控机、导航器、汽车电子设备、家电设备等等。所以在设计这两种系统上的出发点是不同。这是他们之间应用层次上的不同,至于技术上的差别以他们的应用层次上的差别为基础的,具体内容上面的回帖都说了,我不再重复。

网友:
受益匪浅啊    全是高手啊

网友:
开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