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分+现金酬谢 :GPRS拨号获得一个由移动随机分配的内部IP地址后怎么样向数据中心发起TCP或UDP通信请求从而握手成功?

楼主:
GPRS拨号获得一个由移动随机分配的内部IP地址后怎么样向数据中心发起TCP或UDP通信请求从而握手成功?
只要能拨号成功,分数不是问题,少的可以再加!可以加我qq:284843368

网友:
一般使用指令AT+CIPSTART="TCP","200.200.200.200","8000",
连接方式,ip地址,端口号

网友:
你是说我获得ip后再AT+CIPSTART="TCP","我获得的ip","8000"?如果是的话,端口我不知道啊

网友:
过程就是先拨号上网,其余的就不用管了。
首先在手持机上做一些设置,比如建立网络连接的时候选择moderm,就是你用来接gprs的串口。
配好网络连接就用AT指令集拨号上网就可以了。

可能细节说的不太对,但大概就是这个思路。想想你当初用猫是怎么上网的。

网友:
看来没说清楚,重新说,
指令AT+CIPSTART="TCP","200.200.200.200","8000",
1参数表示的是连接方式TCP或UDP,2参数是数据中心的ip地址,3数据是数据中心的端口号(2,3两项也就是你要把数据传送到的服务器,不是自己的IP地址和端口号)

网友:
用以下几种方式你试试看
一:AT+CGDCONT=1,"IP","internet";+CGDCONT=2,"IP","XXX.COM"
   OK
   ATD*99***1#
   CONNECT
二:AT+CGCLASS="CG"
   OK
   +CGREG:1
   AT+CGDCONT=1,"IP","internet"
   OK
   AT+CGQREQ=1,1,4,5,2,14
   OK
   AT+CGQMIN=1,1,4,5,2,14
   OK
   AT+CGATT=1
   OK
   AT+CGACT=1,1
   OK
   AT+CGDATA=1
   CONNECT.....
   +CGEV:NW DETACH
三: AT+CGAUTO=0
    OK
    +CRING:GPRS "IP","XXX.XXX.XXX.XXX"
    AT+CGANS=1
    CONNECT...

网友:
都是高手...
小菜学习,飞过...

网友:
5楼的不行啊,我用的是gprs modem;
请问lt1995,数据中心的ip地址,和端口号怎么获得啊,刚接触不太懂

网友:
不需要授权么?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我用GPRS modem拨号,ATD*99***1#后进行一系列验证,我已经通过了用户验证,然后终端分配了ip给我,ip是10.xxx.xxx.xxx,但是收到这个ip还是没连上网络啊,收到这个ip后我该怎么操作呢?是不是要再发请求给终端然后才能连接上

网友:
你要连接什么网络?

网友:
internet,关键是要产生流量

网友:
用RAS拨号拨号

网友:
ras需要手动建立一个连接的吧,这不行

网友:
你公司有独立IP地址的服务器吗?可以连接它

网友:
lt1995,希望我们能qq聊,分照给,qq284843368

网友:
我只能上msn,LT2007@msn.com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了呢,高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