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内存地址访问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在AT89C51中,P0的地址是0x80 , sfr P0 = 0x80

我通过以下方式访问寄存器,为什么0x80这个地址的值不变呢??

        *(char *)0x80 = 0x22;

网友A:
51单片机的存储空间和IO空间不是统一编址的吧?所以不能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B: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和data区在0x80处开始重叠,为了区分2者的不同,对SFR的采取不能用你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的存储空间和IO空间不是统一编址的吧?所以不能使用这种方法。。。

    10:         P0 = 0x11;
C:0x000E    758011   MOV      P0(0x80),#0x11
看这反汇编,如果不是统一编址,应该不会用MO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和data区在0x80处开始重叠,为了区分2者的不同,对SFR的采取不能用你的办法,

那么,就只能用 sfr P0 = 0x80; 这一种方法??

网友:
就这一种方法

网友:
看了看书,说是对特殊功能寄存器只能使用立即寻址,不能使用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