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cycles_per_millisecond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楼主:
请问在RVCT中,当我用armulator连接ARM7TDMI,
在cmd那一行显示:
ARM7TDMI, BIU, Little endian, Semihosting, Debug Comms Channel, 4GB, Mapfile,
Timer, Profiler, SIMRDI MemCallback, Tube, Millisecond [20000 cycles_per_millisecond],
IntCtrl, Tracer
Tracing: Instructions, Memory accesses, Events, Disassemble, Trace bus,
Trace registers, Opcode Fetch
Mask 0x00000000-0x00000000, RDI Codesequences

我查了一下,这里的cpu clock 是20MHZ, 但这里面的20000 cycles_per_millisecond是什么意思呢?

同样的当我连接ARM9时,如果我设置的cpu clock是120MHZ时, cycles_per_millisecond的数量是40000,请问为什么是三分之一cpu clock呢?这个和cpu有关系吗?

谢谢帮忙!!!

网友:
20000 cycles_per_millisecond,不就是一秒钟运行 20000*1000 = 2000,000次工作周期,不就是20MHZ。
后面的,不知道了

网友:
勘误,写错了
20000*1000 = 20,000,000 = 20MHZ